有哪几种变频器可以直接接受DC-10V~+10V信号输入

楼主(2012-02-06):
有哪几种变频器可以直接接受DC-10V~+10V信号输入

网友A:
一般是0-10v多吧。建议看看主流几个品牌的变频器手册,对比一下。

网友B:
台达VFD-B系列,CT的也有,其实还是能找到的。

网友C:
我知道ABB的可以,丹佛斯的也可以,一般进口的大牌子都可以。

网友D:
一般的应该不可以的,你可以接两个反向二极管判断一下方向来控制正反转,大小的话都转化成正的直接给频率就可以了吧。

网友E:
KEB(科比)变频可以接受-10~+10V信号,公司的一台机器上曾用过,由于商家不提供更详细的资料,无法进一步调试。曾试图用国产的替代,但国产的很少有-10V~+10V信号输入。

也曾试过楼上的办法(用二极管整流),但效果不理想,因为二极管有一死区电压无法导通,在-1V电压时,信号出不来,最终只好用一带模拟量的PLC将正副电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