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3I 315 plc 怎么加子程序,怎么添加C功能块 SOE功能

楼主(2012-02-06):
如题,以前一直用西门子的plc,现在转用GE 的,刚开始接触有点不习惯,手里的手册也不全

1.怎么做子程序,类似于西门子的 FC FB ,带输入输出接口的。
2、需要GE官方发布的功能块,SOE功能,怎么添加进去,添加C block时找不到这个程序,哪里可以下载的到?

网友A(2012-04-20):
首先你问错地方了,应该发在PLC版块。

1。可以创建parameterized block和function block。

parameterized block类似西门子的FC,function block类似FB。

如果用语句表编程,比西门子方便多了,定义参数部分都不用写语句,哈哈。

以上功能块,versamax和9030不支持,9070支持parameterized block,PAC全支持。

2.SOE最好别用,软件级的都是假的。C BLOCK通过文本C源码,经过
C Toolkit软件编译后生成的,PAC系统和9070,9030的TOOLKIT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