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语句调用SFC14中的数据存储的问题?

楼主(2012-02-06):
请高手解释一下这个存储地址,用语句调用SFC14的??

NETWORK 1

      L     #DBNM
      T     #TEMP0
      L     #LADDR
      T     #TEMP1
      L     #QULITY
      T     #TEMP2
NETWORK 2

M001: OPN   DB 【#TEMP0】
      CALL  "DPRD_DAT"
      LADDR  :=#TEMP1
      RET_VAL:=DBW42
      RECORD :=P#DBX 22.0 BYTE 20
      CALL  "DPWR_DAT"
      LADDR  :=#TEMP1
      RECORD :=P#DBX 0.0 BYTE 20
      RET_VAL:=DBW20

NETWORK 3
 L     #TEMP0
      INC   1
      T     #TEMP0
      L     #TEMP1
      L     28
      +I
      T     #TEMP1
      L     #TEMP2
      L     1
      -I
      T     #TEMP2
      JP    M001
      NOP   0
这个是和4、5个变频通讯的程序,我想问下NETWORK 2 里面的P#DBX 22.0 BYTE 20与P#DBX 0.0 BYTE 20都存在哪里了?我想把读变频的几参数比如电流、频率等读到另外的数据块里,我要调用这些参数在别的画面显示出来,请高手指点啊,语句表真的不熟悉!

网友A:
我想问下NETWORK 2 里面的P#DBX 22.0 BYTE 20与P#DBX 0.0 BYTE 20都存在哪里了?

存在DB 【#TEMP0】.dbx0.0开始的20个字节。

所想要的参数参数比如电流、频率等对应地址就可得到。

具体SFC14和SFC15的应用,参考一下:http://wenku.baidu.com/view/3dad263c0912a216147929ce.html?from=rec&pos=0&weight=92&lastweight=53&count=3

网友B:
狼牙精神   说的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