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ABB-CBF怎么确定安装什么模式,有演示模式,生产模式,自定义模式

楼主(2012-02-06):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ABB-CBF怎么确定安装什么模式,有演示模式,生产模式,自定义模式,用于毕业设计,是菜鸟,谢谢大家集思广益

网友:
演示模式就OK了。。你用仿真就可以运行100天

网友A:
如果要用生产模式可以在Configure里面修改过来

网友B:
如果长期使用就选择生产模式,自定义模式一般需要根据自己需要设置的,演示模式,一般有一个试用期限。

楼主:
对:ww19830217关于
如果长期使用就选择生产模式,自定义模式一般需要根据自己需要设置的,演示模式,一般有一个试用期限。
内容的回复:
哦 谢谢!那我需要掌握组态软件CBF(工程师站)以及DIGIVIS(操作员站)的使用,下面怎么选择

楼主:
对:ldyrong关于
演示模式就OK了。。你用仿真就可以运行100天
内容的回复:
谢谢哦

楼主:
对:ldyrong关于
如果要用生产模式可以在Configure里面修改过来
内容的回复:
谢啦!对这个软件还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