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5DL2C芯片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2-02-06):
小弟请教,最近看见一种片子 5DL2C41A,查资料说是高效率二极管。

电路图是这样的,交流24V经整流桥后,正负极上分别串了一个5DL2C的片子,按照资料上,就是应该分别串了一个二极管,然后就是输出接了负载,这样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对电路?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是防止正负极接反的吧,所谓的高效率是不是过电流能力强?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应该是防止正负极接反的吧,所谓的高效率是不是过电流能力强?内容的回复:

不太清楚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片子坏了(内部导通了) 应该可以正常工作,可是实际上 他坏了就不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