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MT4310C做管道时,怎样做“流动”效果

楼主(2012-02-06):
用MT4310C做界面,如何做管道的“流动”效果?

网友A:
可以使用“多状态元件”,做两三个状态交替显示,尽量实用带透明通道的的图片格式,比如gif就支持透明通道。这样不会让你的图在画面上显示了以后背景还是个白色的“方框”。

楼主:
真心请教 ,望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衷心谢谢1楼的建议,我做做试试看,但有直接的图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