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2-02-06):
安装西门子PLCSIM仿真器时·出现NO SSF files found···请问SSF这个文件在哪地方找··需要下载什么··怎样安装··谢谢

网友A:
提示缺少.SSF文件一般是因为你的安装路径含有中文字符,将其修改未英文字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缺少.SSF文件一般是因为你的安装路径含有中文字符,将其修改未英文字符即可。

万分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B: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安装就可以解决

网友C:
中文字符的问题,路径文件夹不能有中文

网友D:
1,安装路径含有中文字符,将其修改未英文字符即可。

2,有时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安装也能可以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安装路径含有中文字符,将其修改未英文字符即可。2,有时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安装也能可以解决

网友F:
也可以使用把安装文件做成镜像文件加载虚拟光驱中安装。

网友G(2012-03-08):
走过,路过,学习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