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指令集的解释

楼主(2012-02-06):
手册上有关随-200指令的解释都很粗简,那位高手能把所有的指令集给简单的解释一下,通俗易懂,初学看起来才容易。

网友A:
这个东西楼主到百度搜索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手册就有最好的指令解释,里面有例子介绍。

《S7-200 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Html/download.aspx?DownloadID=1822&TreeID=2&URL=%2fdownload%2fUpload%2fAS%2fmanual%2f1017%5b2%5d.pdf

网友C:
其实 200 的系统手册已经很详细了,  个别不能理解的 再拿出来问...................

网友D:
把不理解的那出来造句。

网友E:
个人觉得无论是手册上的还是别人跟你说的经验还不如你先过一遍,在应用上理解会更透彻,不懂了个别提出来问。进步会更快!

网友F:
《S7-200 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l里面说的应该够用的,结合实际例子去学习会更快。

网友G:
具体哪个指令不明白?我可以解释或找资料给你

网友H:
理论联系实际很重要,最好找个小项目做做,理解的会更快,到时候再参考手册就不显得那么空洞了.

网友I:
西门子指令手册,网站上有

网友J:
手册上都有,随处可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