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如何存储大量数据

楼主(2012-02-06):
RT:PLC如果要存储大量数据,需要1GB的存储容量,PLC本身没有可选择的扩展存储单元,如果在外部扩展,市面上有这样的存储器吗?有做过类似工程的朋友吗?

网友A:
市面上好想有这种存储器的 !

网友B:
什么程序要这么大的存储空间,比如西门子的PLC,很多程序都很小,1G的存储卡已经很大了,也没有办法扩展,一般这种存储卡都是专用的,市面购买的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具体点好吗?大概是个什么牌子的

网友D:
PLC存储卡只是存储编程的各种框架结构就行了,运行中的数据还是存储在下位机上吧。

楼主:
对:永远的巴蒂关于什么程序要这么大的存储空间,比如西门子的PLC,很多程序都很小,1G的存储卡已经很大了,也没有办法扩展,一般这种存储卡都是专用的,市面购买的不兼容。 内容的回复:

需要存储一年的生产数据,别的方案排除了,只能从PLC上做文章。

网友E:
好像不能扩展吧,问下厂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永远的巴蒂关于什么程序要这么大的存储空间,比如西门子的PLC,很多程序都很小,1G的存储卡已经很大了,也没有办法扩展,一般这种存储卡都是专用的,市面购买的不兼容。 内容的回复:需要存储一年的生产数据,别的方案排除了,只能从PLC上做文章。

一年的数据要求的空间可不小啊,可以设置定期进行数据导出,这样对存储卡的容量就要求不那么高了。

网友F:
建议运行数据存储在上位机。PLC不是用来存储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什么程序要这么大的存储空间,比如西门子的PLC,很多程序都很小,1G的存储卡已经很大了,也没有办法扩展,一般这种存储卡都是专用的,市面购买的不兼容。 内容的回复:需要存储一年的生产数据,别的方案排除了,只能从PLC上做文章。 一年的数据要求的空间可不小啊,可以设置定期进行数据导出,这样对存储卡的容量就要求不那么高了。

最少要保存一年的,方便查阅,苦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运行数据存储在上位机。PLC不是用来存储数据的。

PLC孤岛作战,没有上级,也没有触摸屏。PLC在个孤岛上,FBI翌年会来调取一次数据。

网友H:
可以找厂家给你定做。。。。。。

还有一种办法,是把PLC放微波炉里,加热一下,数据存储量就会增加。

网友I:
是的啊!可以和我们南大傲拓定制!
给我打电话吧!280830157

网友J:
多个PLC通讯?

网友D:
这个及时能够实现,对于CPU运行来说也受影响,系统会越来越慢,甚至出现错误,而且这种存储数据的方法也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

网友K:
之前看到通过串口可以访问的U盘,用西门子PLC的话,加一个CP340,再加这种设备,应该可以实现大数据量存储。

下面的网址是介绍,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trade/200905/2009022108565800003.htm

网友L:
还是再加上位机储存更有效

楼主:
对:jiaoanpeng关于这个及时能够实现,对于CPU运行来说也受影响,系统会越来越慢,甚至出现错误,而且这种存储数据的方法也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 内容的回复:

我的设想是有一种硬盘,它自身就有管理机制,我只需要通过PLC通讯给它就完事,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这样的工业用存储器。

网友M:
系统上应该会有PC\HMI吧? 触屏可以扩展存储很大容量的,电脑就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hane2311关于系统上应该会有PC\HMI吧? 触屏可以扩展存储很大容量的,电脑就更方便了。

因为是个海洋岛屿设备,常年无人值守,厂家不建议用触摸屏和电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 hane2311关于系统上应该会有PC\HMI吧? 触屏可以扩展存储很大容量的,电脑就更方便了。内容的回复:因为是个海洋岛屿设备,常年无人值守,厂家不建议用触摸屏和电脑

无人值守和使不使用上位机有关系吗?

再说了,P【LC是不可能存储那些数据的。

网友O:
还没碰着过这种情况

网友P:
这么多的数据,我觉得应当和上位机通讯,把所有的数据上传到电脑,然后再保存到硬盘,这样比较好,难道无法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M关于系统上应该会有PC\HMI吧? 触屏可以扩展存储很大容量的,电脑就更方便了。内容的回复:因为是个海洋岛屿设备,常年无人值守,厂家不建议用触摸屏和电脑 无人值守和使不使用上位机有关系吗?再说了,P【LC是不可能存储那些数据的。

成本问题,因为量大,客户不同意

网友H:
1G容量还大么??我曾经做过放8G的数据,可以存10年的数据。我卖给你吧

楼主:
对:hzht123关于之前看到通过串口可以访问的U盘,用西门子PLC的话,加一个CP340,再加这种设备,应该可以实现大数据量存储。下面的网址是介绍,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trade/200905/2009022108565800003.htm 内容的回复:

我的读取,写入都是由哪个小的控制器来完成的对吧

楼主:
对:通讯网关于1G容量还大么??我曾经做过放8G的数据,可以存10年的数据。我卖给你吧 内容的回复:

这个是怎么使用的?能和PLC通讯吗?

网友R:
在PLC 加个无限网络模块  把数据传输到上位机 比如电脑里面 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通讯网关于1G容量还大么??我曾经做过放8G的数据,可以存10年的数据。我卖给你吧 内容的回复:这个是怎么使用的?能和PLC通讯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S:
加个无限网络模块  把数据传输到上位机 比如电脑里面 这样应该可以

海洋孤岛,设备用做水质监测的,走GSM网络怕不行,走卫星信号费用太贵了,并且走GSM,流量很大。

网友T:
最廉价的就是 PC 级硬盘了, 可以做上位机软件, 实时通讯上传数据,  也可以定期从PLC 卡拷贝数据!  不过有一种 Flash K 存储可能会有 1GB 的! 你找找看!

网友U:
遇到不懂的客户可用PLC一体机,

PLC的用途是采集运算执行,不是存储器,

如果发现只有一条路可走的话,中间肯定有问题。

楼主:
对:毕庆民关于遇到不懂的客户可用PLC一体机,PLC的用途是采集运算执行,不是存储器,如果发现只有一条路可走的话,中间肯定有问题。内容的回复:

PLC一体机?是不是PAC?

网友V:
工控机专家:上海超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chaoyuetek.com

网友W:
通过人机界面,保存到CF卡或U盘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W:
通过人机界面,保存到CF卡或U盘里面

因为是个海洋岛屿设备,常年无人值守,厂家不建议用触摸屏和电脑

网友X:
PLC孤岛作战,没有上级,也没有触摸屏。PLC在个孤岛上,FBI翌年会来调取一次数据。

这个东西,RTU或者有类似功能。或者联系国内做小PLC的厂家定制开发。

网友Y(2021-10-22):
这么高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