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变频器怎么设定两段速度

楼主(2012-02-06):
ACS550变频器怎么设定两段速度,而且要实现正反转,怎么接线?谢谢各位大侠,请指点!!!

网友A:
这个应该需要在PLC里面去做,在什么时间是高速段、什么时候去低速段,而且可以选择正反转。

网友B:
如下图:

控制模式,保持默认的标准宏就可以。

网友C:
选择ABB标准宏,DI1启动/停止(得电启动),DI2正转/反转(得电转向为反转),用DI3,DI4恒速选择。设定1201参数为9的恒速控制。1202,1203,1204设定恒速值。

网友D:
ACS550变频器怎么设定两段速度,而且要实现正反转,怎么接线?谢谢各位大侠,请指点!!!

首先 描述问题 不清楚

分析 1  需要 两段速度   在一个速度下正转  一个速度下反转   这样需要两个外部控制点  DI1,DI2

分析2  需要两段速度   这两个速度 都可以实现 正反转  这样需要 DI1,DI2,DI3  三个控制点

不知楼主的需求 不好回答

网友E: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