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流量计的励磁报警问题

楼主(2012-02-06):
最近用一国产的电磁流量计,是分体式的,变送器端显示励磁故障。查手册有这样一段话:

 “励磁报警
1、励磁接线EX1和EX2是否开路
2、传感器励磁线圈总电阻是否小于150欧姆
3、如果1、2两项都正常,则转换器有故障”

我想知道,励磁接线EX1和EX2是开路正常还是短路正常?这是在断电的的情况下测得的吗?还有,传感器励磁线圈总电阻是小于150欧姆正常还是大于150欧姆正常?

另外,最近调试的一个西门子电磁流量计,管道有料时,流量显示也为0。查说明书后,定位的故障也是测量励磁端子的电阻。说明书上是这样写的“...measure resistance at terminals 5 and 6 on sensor:setpoint:8...20Ω”我测到的是24Ω,其他没毛病的测的是29Ω左右(在断电的情况下测的变送器端)。

网友A:
对于说明书的故障提示,偶感觉是否是让其确认励磁线圈是否有断路现象,接线是否开路要求确认励磁线圈接线端子是否松动或者断开,励磁线圈电阻用来测试线圈内部有无断路现象。

此外偶感觉处理故障时还要考虑到线圈是否有短路现象,长时间使用的电磁流量计的绝缘衬里有老化损坏的危险,如果介质渗入到线圈内部有烧坏线圈的危险,特别是在流量计安装中前后管道法兰面不同心的情况下电磁流量计安装后前后法兰面有不对称应力扭矩,很容易造成衬里开裂损坏引起介质进入励磁线圈。此外还要考虑到衬里外层是否附着过多的脏污杂质,因此对于故障处理最好切除流量计或者拆卸流量计后查看衬里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说明书的故障提示,偶感觉是否是让其确认励磁线圈是否有断路现象,接线是否开路要求确认励磁线圈接线端子是否松动或者断开,励磁线圈电阻用来测试线圈内部有无断路现象。此外偶感觉处理故障时还要考虑到线圈是否有短路现象,长时间使用的电磁流量计的绝缘衬里有老化损坏的危险,如果介质渗入到线圈内部有烧坏线圈的危险,特别是在流量计安装中前后管道法兰面不同心的情况下电磁流量计安装后前后法兰面有不对称应力扭矩,很容易造成衬里开裂损坏引起介质进入励磁线圈。此外还要考虑到衬里外层是否附着过多的脏污杂质,因此对于故障处理最好切除流量计或者拆卸流量计后查看衬里状况。

励磁线圈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