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总线 连接2太PLC 遇到问题请教 高手指点

楼主(2012-02-06):
实现: 用micro win  能读取这两个 PLC

硬件:232转485 模块一个  232的口是DB9孔    485是 A  B  G        我自己做了2个9针的公头 插在PLC上用  焊接 3  和8 角

         应该是 A连接3  B连接8   就对了    可是我在公司做实验的时候  microwin读不上来PLC啊  是不是 硬件出什么问题了 请教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我自己做了2个9针的公头 ,你 焊好后,插在母头上,仔细看一下还是那种对应关系吗?这个我碰到过一次,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对应关系了,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 焊好后,插在母头上,仔细看一下还是那种对应关系吗?这个我碰到过一次,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对应关系了,仔细检查一下。

谢谢黄工了  我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