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2-02-06):
机组产生故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个故障通常不是由一个零件或一个因素引起的,因此故障的诊断与排除往往是比较困难的。
      故障的诊断与排除表是建立在实际应用和制造厂家广泛的试验基础之上的。该表指出了机组通常可能出现的故障和导致上述故障的一般性原因,以及如何排除的方法,但不可能列举所有的故障和排除方法。

      在维修或更换部件之前,应对产生故障的各种可能因素作全面系统的分析。遇到问题,应仔细观察,找出故障,查明原因,然后进行必要的维护工作,避免给机组带来无谓的损伤。

以下几点需要牢记:

a. 检查电线是否松落;

b. 检查是否有损坏的管路;

c. 检查是否有因为过热或电路短路而产生的部件损伤(一般伴有变色或焦味)。按推荐的方法检查后,如果故障仍无法排除,请就近向宝勒特公司代理商或者直接向宝勒特公司售后服务部咨询。

无法启动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电源未接通;

闭合上电源开关以接通电源。

控制回路保险丝熔断;

更换保险丝,找出原因并加以解决。

排气温度过高引起高温停机

根据“排气温度过高或注油温度过高”章节解决,然后重   新启动压缩机。

热过载继电器断开;

纠正过载原因,重新设定热过载电器。

电压过低;

请电力部门检查输入电压,并与电机端电压比较。以此检查电压过低的原因。

电源故障;

检查供电部分。

接线松动;

检查所有接线端点,并将其紧固。

温度传感器故障;

检查传感器,并与专业人员联系维修事项。

变压器故障;

检查变压器次级电压。

非预期停机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排气温度过高;

根据“排气温度或油注温度过高”部分内容处理。然后重新启动机器。

电源故障;

检查供电部分。

高温开关故障;

与作业维修人员联系。

接线松动;

检查所有接线端点,并将其紧固。

热过载继电器断开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排气压力过高;

将卸载压力设低一点。

电压过低;

在满载情况下检查输入电压和电流。

热过载继电器接线松动;

拧紧热过载继电器接线螺丝。

热过载继电设置不正确;

检查马达铭牌,与过载继电器设定相比较。

电机或启动器接线松动;

检查所有接线是否拧紧。

电机故障;

将电机送制造厂检测,卸下电机之前应检查电机和启动器接线。

供气不足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空气过滤器堵塞;

清扫或更换空气过滤器,环境恶劣,请加装预过滤器。

工作管道中有过多的泄露;

用肥皂水检查工作管道泄露情况。

进气阀没有完全打开;

检查电磁阀.卸放阀.伺服气缸是否正常工作

储气罐压力过低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工作管道中有过多的泄露;

用肥皂水检查工作管道泄露情况。

进气阀没有完全打开;

按“进气阀未按空气需求打开或关闭”部分检查故障。

空气过滤器堵塞;

清扫或更换空气过滤器。

容调阀设置不正确;

重调容调阀,以获得需要的调节范围。

储气罐压力表损坏;

检查原因,如损坏请更换。

空气需求量过大;

重新估计需求,如有必要增加一台机器。

储气罐压力过高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卸载压力设置不当;

设置使卸载压力小于额定最大工作压力。

空气需求较少时进气阀门没有关闭;

按“进气阀未按空气需求打开或关闭”部分进行故障处理。

放空阀没有放空储气罐压力;

检查控制电磁阀和排气阀.

过高的排气温度和油注入温度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冷却器中冷却水量不足;(仅水冷型)

清洗冷却器。检查水系统故障,包括水温调节阀,如需要请重新调节或清洗。

冷却器中空气循环不充分;

检查冷却器安装位置,确保气流没有阻碍。检查冷却器必要时清洗。

油气分离器内油位过低;

加油至推荐高度,检查油路系统是否有泄露情况。

油过滤器堵塞;

更换油过滤器芯。

油冷却器堵塞;

检查是否有漆膜以及锈垢存在,根据热交换器制造商的推荐的方法彻底清洗冷却器。

环境温度过高;

环境温度不可超过机器运行最高环境温度。

风扇旋转方向错误;

正确的方向是风扇把空气推入冷却器,调换三相电源线中的任两相。

润滑油不正确

使用宝勒特转子润滑油.参见润滑部分.

空气过滤器堵塞

清洁或更换空气过滤器

温控阀损坏

根据需要修理或更换

压缩机头损坏

与宝勒特售后服务部联系

润滑油消耗量过大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油气分离器内油位过高;

排出部分润滑油,使油位降低到规定高度。机器运行时观察油位计确定油位。

二次回油管路堵塞;

清洗回油管及回油单向阀是否损坏。

排气温度过高

参见‘排气温度过高章节’

回油管路调整不当;

调整回油吸管与分离器芯底部的距离,确保吸管末端制成45°

油分离器芯损坏;

更换气/油分离器芯

润滑油管道泄露;

检查有无泄露,更换密封件

密封件失效;

按需要更换。如必要更换全部密封件

加载与卸载循环过于频繁;

按“加载与卸载循环过于频繁”部分检修

润滑油使用不当;

按推荐使用润滑油。见润滑部分

气/油分离器堵塞频繁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空气过滤器损坏或不适合使用环境;

更换损坏的空气过滤器芯,如果因不适合使用环境,可选用重型空气过滤器或将压缩机的吸气引导到有清洁空气的地方。

油过滤器故障;

更换油过滤器芯,使用宝勒特公司的正品过滤器。

油气分离器芯损坏或不适当

更换分离器芯,使用宝勒特公司的正品过滤器芯

润滑油变质;

参照“维修保养—润滑油”部分解决问题

运行于极限环境中,如高温,高湿度,或高压力;

在额定的油气分离器压力和油温下运行压缩机,加快润滑油或过滤器的更换周期。

润滑油被污染;

更换润滑油,按照日常维护表检修和维护空气过滤器芯油过滤器。

不同等级或不同型号润滑油相混合;

不要将不同等级,不同型号润滑油相混合,也不要使用不同制造商的润滑油。

使用错误的润滑油;

参见操作手册润滑油部分。

润滑油使用不当;

按推荐使用润滑油。见润滑部分

润滑油从放空阀中排出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油气分离器中油位过高;

排出部分润滑油,使油位降低到规定高度。机器运行时观察油位计。

加载与卸载循环过于频繁;

按‘加载与卸载过于频繁切换’章节检查。

油气分离器内空气放空速度过快

检查放空阀尺寸是否适当

进气阀不能完全关闭

按"进气阀门未按需求打开或关闭"部分查找故障

油过滤器堵塞频繁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油过滤器不正确;

使用真正的宝勒特零备件。

空气过滤器故障;

更换空气过滤器,只使用真正的宝勒特零备件。

润滑油变质;

按“维修保养—润滑油”部分查找故障。

系统受到污染;

检查清除系统中的灰尘,腐蚀性物资,漆膜和油泥。

空气过滤器堵塞频繁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压缩机在高污染空气中运行;

使空气吸入口远离污染

空气过滤器与环境状况不相适应;

使用重型的空气过滤器,请与宝勒特代理商联络

进气阀未按气量需求打开或关闭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控制管道中水份过多;

每天保养控制管道。

进气阀工作出错;

检查气缸,阀套等部件,如必要则更换。

空气进气阀卡死;

检查进气阀,阀套,或轴,如必要则更换。

电磁阀故障;

按需要修理或更换,更换前应检查接线情况。

电磁阀电线接头松动;

检查并拧紧电线端子。

压缩空气需求降低时压缩机不能卸载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卸载压力设置不正确;

重新设置卸载压力。

控制管路泄露;

检查、保养控制系统接头。

压缩空气输送管道泄露;

检查所有压缩空气管道。

放空阀损坏;

根据需要更换或维修。

电磁阀损坏;

维修或更换。

容调阀损坏;

维修或更换。

压力下降至控制下限时压缩机不能加载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电线连接松动;

检查所有电线接线。

进气阀卡住;

检查并维修。

容调阀故障;

清洗容调阀节流孔或更换容调阀。

加载压力设置不正确;

重新设置加载压力。

电磁阀损坏;

维修或更换。

加载和卸载之间转换过快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工作管道容积过小;

加大系统储气罐

卸载压力设定接近容调阀的设定;

重新设定卸载压力与容调阀之间的压差值

控制管路泄露;

检查并维修

控制管路积水或结冻;

排空控制管路,维修过滤器,检查容调阀节流孔.

排气端压缩空气含水量过多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水/气分离器堵塞;

清洗或更换

安装/应用故障;

检查同一个系统中的其他压缩机

水冷却器泄露;(仅水冷型)

更换水冷却器

安全阀非正常开启

故障现象及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卸载压力设置不正确

重新调整卸载压力,以获得正确的压差范围

进气阀未按要求关闭

按“进气阀未按需求打开或关闭”部分解决。

分离器堵塞;

更换油/气分离器芯。

有缺陷的安全阀;

检查安全阀是否处于正确的压力设定位置,如渗漏请更换。

1、维修保养前的准备

为确保机组正常运行和有长的使用寿命,良好的维护保养是关键。因此,必须认真地执行螺杆压缩机组的维护保养规程。在着手进行维护之前,至少做好以下准备:

1.1. 切断主机电源并在电源开关处挂上标志。

1.2. 关闭通向供气系统的截止阀以防压缩空气到流回被检修的部分。决不要依靠单向阀来隔离供气系统。

1.3. 打开手动放空阀,排空系统内的压力,保持放空阀处于开启状态。

1.4. 对于水冷机器,必须关闭供水系统,释放水管路压力。

1.5.
确保压缩机组已冷却,防止烫伤、灼伤。

1.6.
擦净地面油痕、水迹以防滑到。

警告”

- 不要以为机器停机,就认为可以进行检修,保养工作,机器的自动控制系统随时会启动压缩机。

- 不良的维护保养不仅影响机组的正常运行,而且还可能影响操作人员的安全。

- 在压缩机运行或带压时,不要拆卸螺母、加油塞以及其它零件。

- 不可使用可然性溶剂,如汽油或煤油清洗空气过滤器或其他零部件。应该按说明使用安全溶剂

网友A:
帖子不错。希望多发此类的帖子。

网友B:
   呵呵,帖子是在搬空压机说明书呀,有没有实际点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