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故障实例分析

楼主(2012-02-06):
    变频调速系统在很多场合中都被作为首选的传动方案,原因就在于其优越于直流传动的特点。但使用变频器时,其维护工作要比直流复杂,一旦发生故障,普通的电气技术人员就很难处理,在变频器使用中,是否能满足传动系统的要求,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非常重要。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的若干原因:

参数设置

      对于变频器,一般出厂时,厂家会对每一台变频器参数设置一个默认值,就是出厂值。在初始参数值设置的情况下,用户能以面板操作方式正常运行,但以面板操作有些客户认为并不能满足传动系统的要求。如果发生参数设置类故障,变频器无法正常工作,可以根据说明书指导修改参数设置。如果还是无法正常工作,这时就建议把所有参数恢复出厂值,然后遵循上述步骤重新设置。如变频器已严重损坏、烧坏(可以通过测量输入及输出端有无短路),就需要有专门的变频器维修人员维修,通常不允许再次通电,以免扩大故障范围。

外围环境易引发的问题

如果变频器所处环境的制冷、通风效果不良或存在干扰,易发生过热保护跳停,影响变频器的使用。这就需要技术人员注意保持变频器周围环境清洁、干燥,严禁在变频器附近放置杂物,应使之远离振动源和冲击源。每次维护变频器后,要认真检查有无遗漏的螺丝及导线等,防止小金属物品造成变频器短路事故,尽量降低各类电磁干扰。

过载

如出现过载现象,应重点检查以下三方面:

1机械负荷是否存在过重情况。主要特征是电动机发热,从变频器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可以发现。

2、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引起某一相的运行电流过大,导致机器过载跳闸,其特点是电动机发热不均衡,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时不一定能发现。

3、是否是内部的电流检测部分发生故障而引起的误动作。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部分发生故障,检测出的电流信号偏大,导致过载跳闸。

过电流

有些生产机械在运行过程中负荷突然加重,甚至卡住,电动机的转速大幅度下降,电流急剧增加,过载保护来不及动作,导致过电流跳闸。

解决方法:首先查明机械本身是否有故障,如果有故障,则先进行变频器维修;如果这种过载属于生产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那就应该考虑加大电动机和负载之间的传动比。适当加大传动比,可减轻电动机轴上的阻转矩,避免出现带不动的情况。如无法加大传动比,可以考虑考虑增大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容量。

对于技术人员在开始进行变频器维修时,判断分析故障原因并做好记录十分重要,经验的累积是变频器故障准确判断的基础,技能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定位准确,提高维修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