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各种故障响声判断及处理

楼主(2012-02-06):
正常的声响,当电力变压器受电后,电流通过铁心产生交变磁通,就会发出“嗡嗡”的均匀电磁声,音响的强弱正比于负荷电流的大小。
“吱吱”声。当分接开关调压之后,响声加重,以双臂电桥测试其直流电阻值,均超过出厂原始数据的2%,属接触不良,系触头有污垢而引起的。
处理方法:旋开分接开关的风雨罩,卸下锁紧螺丝,用搬手把分接开关的轴左右往复旋转10~15次,即可消除这种现象,修后立即装配还原。
其次,终端杆引至跌落式熔断器的引下线采用裸铝或裸铜绞线,但张力不够,再加上瓷瓶扎线松驰所致。在黄昏和黎明时可见小火花发出“吱吱”声,这与电力变压器内部发出的“吱吱”声有明显区别。
处理方法:利用节假日安排停电检修,将故障排除。
“噼啪”的清脆击铁声。这是高压瓷套管引线,通过空气对电力变压器外壳的放电声,是电力变压器油箱上部缺油所致。
处理方法:用清洁干燥的漏斗从注油器孔插入油枕里,加入经试验合格的同号电力变压器油(不能混油使用),补油量加至油面线温度 20℃为宜,然后上好注油器。否则,油受热膨胀会产生溢油现象。如条件允许,应采用真空注油法以排除线圈中的气泡。
对未用干燥剂的电力变压器,应检查注油器内的排气孔是否畅通无阻,以确保安全运行。
沉闷的“噼啪”声。这是高压引线通过电力变压器油而对外壳放电,属对地距离不够(<30mm)或绝缘油中含有水份。
驱潮的方法:另从三相三线开关中接出三根380V的引线,分别接在配电电力变压器高压绕组A、B 、C端子上,从而产生零载电流,该电流不仅流过高压线圈产生了铜损,同时也产生了磁通,磁通通过线圈芯柱、铁心上下轭铁、螺栓、油箱还产生了铁损,铜损和铁损产生的热能使电力变压器油、线圈、铁质部件的水份受到均匀加热而蒸发出来,均通过油枕注油器孔排出箱外。
低压线圈中感应出25V的零载电压,作为油箱产生涡流发热的电源。从配电电力变压器的低压绕组a、b、c端子上,接出三根10~16mm2塑料铝芯线,分别在油箱外壳上、中、下缠绕三匝之后,均接于配电电力变压器低压绕组零线端子上,所产生的涡流发出的热能能使配电电力变压器油箱受到均匀加热,进一步提高配电电力变压器的干燥质量。
注意,若焙烘的温度高于配电电力变压器的额定温度,去掉B相电源后即可降低干燥时的温度。
“吱啦吱啦”的如磁铁吸动小垫片的响声,而电力变压器的监视装置、电压表、电流表、温度计的指示值均属正常。这往往由于新组装或吊芯检修时的疏忽大意,没将螺钉或铁垫上紧或掉入小号铁质部件,在电磁力作用下所致。
处理方法:待电力变压器吊芯检修时加以排除。
似蛙鸣的“唧哇唧哇”声。当刮风、时通时断、接触时发生弧光和火花,但声响不均,时强时弱,系经导线传递至电力变压器内发出之声。可配合电压表的指示值进行判断,若B相缺电,则电压大致为: u1-2=230V,u1-3=400V u2-3=230V,u1-0=230V u2-0=0V,u3-0=230V
处理方法:立即安排停电检修。一般发生在高压架空线路上,如导线与隔离开关的连接、耐张段内的接头、跌落式熔断器的接触点以及丁字形接头出现断线、松动,导致氧化、过热。待故障排除后,才允许投入运行。
声响减弱。电力变压器停运后送电或新安装竣工后投产验收送电,往往发现电压不正常,这是高压瓷套管引线较细,运行发热断线,又由于经过长途运输、搬运不当或跌落式熔断器的熔丝熔断及接触不良。从电压表看出,如一相高、两相低和指示为零(指照明电压),造成两相供电,当电力变压器受电后,电流通过铁心产生的交变磁通大为减弱,故从电力变压器内发出音响较小的“嗡嗡”均匀电磁声。
处理方法:高压线圈的直流电阻值测试。若电力变压器设置有分接开关,应测量每一档的数据,分Ⅰ、Ⅱ、Ⅲ进行AB、AC、CA直流电阻值的测量,并注意将运行中的一档放在最后测量,测完之后不再切换。仪表用惠斯登或凯尔文及国产双臂电桥,待自感消逝,指针稳定后进行测试。各个绕组测试值之差,以不超过出厂原始数据的±2%为合格,否则应属接触不良。接触不良会使电阻值增大,是由于触头有污垢所致。此时,旋开风雨罩,卸下锁紧螺丝,用搬手把分接开关的轴左右往复旋转10~15次,可消除这种现象,修后立即装配还原。
低压线圈的直流电阻值测量:ab、bc、ca的不平衡率应为±1%。
跌落式熔断器的接触不良,产生于熔断器上的上触头,原因是压力不够而引起。用拉闸杆迫使上触头往下压紧,且与熔芯接触可靠。
微弱的嘶叫声。在电力变压器的容量较小时(100kVA以下),受个别电器设备的起动电流冲击,例如,26kW直流弧焊机的起弧,又如22kW250kg空气锤的驱动等,经导线传递至电力变压器内而发出的微弱嘶叫声。
处理方法:如保护、监视装置,以及其他电器元件无异常预兆,这应属正常现象。
特殊噪声。由于负载和周围环境温度的变化,使油枕的油面线发生变化,因此,水蒸气伴随空气一并被吸入油枕内,凝成水珠,促使内部氧化生锈,随着积聚程度加剧,会落到油枕的下部。铁锈通过油枕与油盖的连通管,堆积在部分轭铁上,从而在电磁力的作用下产生振动,发出特殊噪声。这还会导致电力变压器运行油机械杂质增多,使油质恶化。
处理方法:油枕与集泥器的清洁是同时进行的,应根据电力变压器的负荷情况,温升状况来决定。使用经验证明,两年清洁一次为好。
集泥器装在油枕的下部,用于收集油中沉淀下来的机械杂质和水份,保持运行油有良好的绝缘强度。卸下集泥器(放油阀)后,油会自动流出,至流完为止,然后再打开油枕法兰盘,用清洁干燥的毛巾堵塞油枕与油盖连接管的上口径处,以防油枕里的异物通过连接管进入电力变压器油和器身内,否则会降低电力变压器运行油的绝缘强度使油质急剧恶化,并且电力变压器会发出沉闷“噼啪”声,酿成重大设备事故隐患。因此,决不能掉以轻心。如油枕上部无油部分与空气接触氧化生锈,可用钢丝刷清除至表面清洁为止。然后,以清净干燥的另一毛巾,把枕壁上堆积的机械杂质和油泥铁锈擦拭干净,先用换下的废油清洗,再以合格电力变压器油冲洗两次至彻底清洁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