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直流电动机维护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2-02-06):
    对于24h连续使用的大型直流电动机,停机定期维护期一般为710天,平时应对电机负载的变化情况、换向器表面质量、火花的状态、绕组的温度及风、水、油系统等诸方面因素作好记录。维护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换向器
(1)
吹扫和清擦换向器表面,保证清洁。
(2)
建立电机负载合理分配的生产工艺,保证换向器表面建立良好的薄膜(又称氧化膜)。发现换向器表面状态恶化,火花较大,应考虑停车,用细砂纸打磨其表面,使之重新建立起氧化膜。
(3)
检查云母槽是否清洁,换向片棱角应光滑无毛刺。
(4)
在保证换向器表面质量的条件下,还需要在日常运行中,仔细地观察和监视换向火花。通常情况下,点状、粒状火花(呈白色或微带蓝色和黄色)是稀疏而均匀地分布在大部分电刷上,属于正常换向火花。而响声状、火球或飞溅状火花(呈暗黄色、红色或绿色)属于有害火花。当环火状火花发生时,电机不宜继续运行。
.电刷、滑动接触
(1)
用空压气吹净电刷、刷盒和换向器上的碳粉。
(2)
检查电刷接触弧面是否有烧灼点,接触面是否均匀、光滑,如有缺陷应立即更换。
(3)
检查电刷在刷盒内是否浮动灵活。
(4)
检查电刷的压力大小是否均匀适当,通常情况下电刷压力为(1.762.25)#times;104Pa,根据电刷的截面积算出每个电刷压力,再与实际测出的压力进行比较。无论电刷的长短,其压力都应达到要求。
(5)
检查电刷的磨损高度,当电刷磨损到原高度的1/3时应予更换。

需要注意的是电刷一次性更换数量不宜过多,成批更换电刷易破坏原换向器表面的氧化膜。只需将磨短的或有问题的电刷换下即可。在同一台电机上,绝不允许使用不同牌号的电刷,即使同一牌号的电刷,因制造时间不同,性能也有明显差异,所以也不允许使用。
(6)
检查刷辫的固定是否可靠,电刷振动和压力不均都容易引起各电刷电流分配不均。
(7)
检查刷盒压脚和弹簧是否软化或断裂

网友A:
我们这2100KW直流电机每周都要打磨电刷接触面,隔一段时间全部更换一遍电刷。否则火花就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