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故障分析之极化(磁化)

楼主(2012-02-07):
电磁流量计的故障分析之电极极化影响

电磁流量计发生流量无显示,断电后可恢复。测量两电极间存在极化电压且较大,可判断为电极极化引起所谓极化就是因为在相对的电极上附有过量的正或负电荷,造成强电容效应而导致电流不能正常通过。也就是有电流通过时的电极电势偏离平衡电势的现象.

电磁流量计的电极极化一般不是因为材质的问题,而是励磁方式造成的。如果电磁流量计采用了直流励磁的方式,而介质流速较慢,并且介质有腐蚀倾向,这时产生极化的可能性就大。三值低频矩形波励磁技术(有50Hz的1/8为周期,采用正弦规律变化的励磁电流),可消除直流磁场的极化干扰。具有更好的零点稳定性,解决了干扰电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