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一大怪事,有兴趣的都来看看

楼主(2012-02-07):
我plc用的是com2 设置了m1120 m1129 m1123 和电脑连接,plc发送数据完全正常,可接收数据不能收到,只能收到个别的 类似,asccii “P”“0”别的一些可以说都收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主站与从站的“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数据长度”必须一致,另外确认数据模式是16进制中的8位或者16位?如果没有头码和尾码,D1120里面的b8、b9、b10都为0!一般按照手册上做即可,否则就是硬件电路有问题?一般只有用户发送了正确的命令,PLC才会有应答;“串口调试助手”最好用龚建伟 V2.2版的。

网友B:
两个协议不一样的,导致的

楼主:
我用的是rs485转rs232接口的,串口精灵也试了,可还是有些收不到,也没头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