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仪表知识,有会的请进来教教我

楼主(2012-02-07):
有余热发电仪表控制的老师吗?请进来帮帮我,我是一名电工从事电工已经7年了,最近我想学习一下仪表知识,(例如压力表,温度表,流量,温度传感器,转速表)等仪表知识。

请懂仪表的老师进来教教我,也可以给我些资料,我对仪表知识一点也不懂,电气控制方面我们也可以交流交流,非常感谢,也可以加我的qq号:960129774

网友A:
这些知识在网上很多,可以找找看,最好要结合实际来学习,在实践去学习,会学习很快的。你可以加入这个群150283866,或者加入工控人生军团。

网友B:
热工仪表简单的说就是一次仪表(就地安装的,如压力变送器等)与二次仪表(控制盘上的数显表)。绝大多数一次仪表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传感器(如3051压力变送器把压力信号变成电容信号,一般是很微弱的不便于直接传输),二是变送器(把压力变送器的电容信号变成标准的4~20mA信号),没有变送器的一次仪表的信号二次仪表能够直接接受(如热电热阻或热电偶信号等)。最终4~20mA的电流信号通过信号线传送给二次仪表显示或给下位机(如PLC等)。多接触些仪表就会好的。

网友C:
我对仪表懂一点点皮毛的。QQ376393737

网友D:
楼主可以加工控人生军团群!交流下

网友E:
仪表和电气息息相关,两者本没有明显的界线,特别现在设备都向机电仪一体化方向发展,所以只要用懂电的思路和方法来分析仪表,你就会发现其实仪表也就是那么回事,理论虽然重要,实践和经验更重要,若有条件找些现场使用的废旧仪表拆卸下来研究研究保证会很快掌握仪表方面的知识。

网友F:
说句实话,只要LZ肯学,一个一个输入到百度上,保证你学到的比在这边问别人来的多,来的详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说句实话,只要LZ肯学,一个一个输入到百度上,保证你学到的比在这边问别人来的多,来的详细!

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H:
工控网仪器仪表专区,有很多相关知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I:
楼主说的各种仪表其实基本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传感部分不同,传感部分检测到的信号经运算放大器放大、整形,转换成标准信号(如4--20mA、0--10V)输出,需要现场显示,则再加A/D转换成数字信号,用显示装置显示出来,智能仪表内部加一个单片机,可以通过按键进行设置,信号也可以通过通讯方式传输。仪表应用简单了解工作原理即可,主要是了解功能参数,使用方法这些仪表说明书上都有。更重要的是积累经验。

网友J:
买本仪表的书看就行了

网友K:
最好的就是边干边学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