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十四

楼主(2012-02-07):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十四

   本文5例都是近期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经整理汇编的,现展示给大家,如有不对之处,请给于指正,谢谢!

一、             网友求助:关于组态王里按下时

定义了一个变量指向FX0N PLCx0,定义一个按钮,在按下时编辑语句将此变量置1plc程序为ld x0or y0out y0,运行时,按下按钮后,plcy0一直有输出(证明x0动作过),而plcx0却一直为0plcx0指示灯一直不亮,按道理讲在组态王里按下按钮后x0应该一直为1才对,请高手帮忙解释这一现象!

回复:按钮按下时,是指按下的一瞬间,即相当X0=1的前沿,而不是指X0=1的全过程。 plc程序为ld x0or y0out y0,是用y0=1自保是保y0=1,而不是保x0=1,故按钮抬起后x0=0

二、             网友求助:本人求教一张 单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线路

尊敬的各位师傅:现在我想向你们求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听别人说过 一个按钮可

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在此发帖求教 ,谢谢各位师傅了

回复:     我给你提供一个简单的电路图:只用普通一只直流继电器(12V工作电压),一个电阻(阻值与继电器线圈阻值相等)和一个电容构成通电与断电皆延时的定时器,再用二只接触器构成的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电路。

      用小型直流继电器与电阻电容 构成的定时器只需几元钱就可搞定,主意:按钮时间应控制在1秒以内,不可过长。

三、             求助:电容器问题

   工程师们你们好,如果把额定电压为440v的电容器放在电压为400V的系统下电容的额定电流怎样变化,为什么,谢谢

回复:

1 电容的额定电压是指电容容许承受的平均电压值,对交流电来说正负半个周期内所承受的平均电压为±0.45Uo(相或线电压的有效值),对交流电压400V系统下,正负半个周期内所承受的平均电压为±0.45×400=180,峰峰值=360V,所以如果把额定电压为440v的电容器放在电压为400V的系统下电容是安全的。

    2、其电容为400V的系统下电容的额定电流是按正弦波型变化的交流电流,其电流可以这样计算:I=Uo*2π *  f * C (Uo 为相或线电压的有效值、I 为电容电流有效值、f 为电流频率,C 为电容容量值)

四、网友求助:谁明白S7200的模拟量编程

本公司原有S7300S7200主从电台通信,因为原有界面陈旧,外加为适应更大范围自控我更改了组态软件,用的是WINCC,原来是VB一类,现在发现原有电压电流数值均不对,后经检查发现,原有模拟量变送器用的4-20MA的,经试验发现实际在程序中应该使用0-20MA变送器,否则就会出现电压无输入时显示90V,电流无输入时显示20A,而电压一般正常多显示到460,使用0-20m变送器一切正常,但是我也不能更换几十个变送器,而原来组态显示能差不多正常怀疑是在软件上做了更改,WINCC的直接显示,就露出这个问题,有谁明白怎么更改程序的,贴上那段语句,MOVB IB0VB39

                                                 MOVW  AIW0VW12

                                                DIV   +333VD10

                                                 MOVW  AIW2VW16

                                                DIV   +71   ,VD14

                                                MOVW   AIW4VW20

                                                 DIV   +256   ,VD18

                                                -I    +75VW20

   回复:根据你画出的程序,知PLCS7-200,所用模块为EM235,原有模拟量变送器用的4-20MA的不用换,仍用,只是你编程时用的转换公式不对,你是按0~20ma对应被测量0~最大值,而变送器的输出4~20 ma 对应被测量值0~最大值。应按下面转换公式编程求被测量就行

      以你说的电压无输入时显示90V,就是原有模拟量变送器在被测电压=0时输出的电流(4ma),你是按过0 的直线方程计算的: 电压最大值应=450V,对应数字量为32000,直线斜率K=32000÷450=71,故输入4ma 时其数字量=6400,计算电压值=6400÷71=90V.(即你的程序第三条: MOVW  AIW2VW16       DIV   +71   ,VD14

      你按上面的公式重新编程就不会产生显示错误:4ma时数字量AIW0=6400,带入公式,所求量程值(电压)=0.

网友又求助:wyb2866255关于    根据你画出的程序,知PLCS7-200,所用模块为EM235,原有模拟量变送器用的4-20MA的不用换,仍用,只是你编程时用的转换公式不对,你是按0~20ma对应被测量0~最大值,而变送器的输出4~20 ma 对应被测量值0~最大值。应按下面转换公式编程求被测量就行

以你说的电压无输入时显示90V,就是原有模拟量变送器在被测电压=0时输出的电流(4ma),你是按过0 的直线方程计算的: 电压最大值应=450V,对应数字量为32000,直线斜率K=32000÷450=71,故输入4ma 时其数字量=6400,计算电压值=6400÷71=90V.(即你的程序第三条: MOVW  AIW2VW16       DIV   +71   ,VD14      你按上面的公式重新编程就不会产生显示错误:4ma时数字量AIW0=6400,带入公式,所求量程值(电压)=0.              内容的回复:
这个数据我早就算过,程序不是我设计,我是刚刚入行,我是希望 提供如何在语句编程把这些计算加进去,梯型图就免了,这个完整程序是语句表的而且是不能 转成梯型图的,如果你会编程帮我写几句语句,非常感谢!

回复1:楼主:今日才看此贴,对你在5楼提出的要求,用语句表进行编程,见下程序:

TITLE=子程序注释

Network 1 // 实数运算

// VD112 :由AIW2转换的实数       VD104 最大量程(如  电压:450.0V  VD112:中间运算数    VD14:求出的量程值

LD     SM0.0

MOVR   VD100, VD112

-R     6400.0, VD112

*R     VD104, VD112

MOVR   VD112, VD14

/R     25600.0, VD14

      这是用实数运算,也可用整数运算,用那种运算取决你的计算精度要求。你可以用此程序代替原程序,测测看!

回复2用这段程序

LD     SM0.0
ITD    AIW2, VD100               //
将整数AIW2转换为双整数
VD100
DTR    VD100, VD112             //
将双整数VD100转换为实数VD112

-R     6400.0, VD112              // VD112 - 6400.0-->VD112
*R     450.0, VD112               // VD112*450.0
-->VD112

MOVR   VD112, VD14            // VD112 -->VD14
/R     25600.0, VD14             // VD14 / 25600.0
-->VD14

代替你原有的这段程序:    MOVW  AIW2VW16

                                         DIV   +71   ,VD14       // AIW2 / 71-->VD14  (求电压)

网友又问:

ITD    AIW2, VD14
*D     450, VD14
/D     25600, VD14
DTI    VD14, VW16

因为家里无法试验,我这么改不知道怎么样

   回复:你这是整数运算,完全正确! 不过该程序还应加 LD     SM0.0  语句,否则编译会出现错误指示。

四、             能否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电机,要求每30分钟转一次,每次转10秒!

能否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电机,要求每30分钟转一次,每次转10秒!最好有电路图和三菱PLC,实在不行的,越简单越好,有的高手帮下忙,我自己也编了一个,但感觉有点复杂

        用硬件完成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实现二个时间段的控制这是不可能的,必须再用其它元件配合才能实现。请见下图:

     线路结构及原理说明:本图是由一片358双运放、2只晶体管、2只小型直流继电器、及几只电阻电容组成(十几元钱即可)。合上开关KK的常闭触点断开,使R1C1充电,调节RW1,使C1充电3分钟时,其C1电压高于RW1中间抽头电压,使U1A1脚输出由+12V下跳为0VG1导通,继电器J1吸合,使交流接触器Z得电吸和、电机运转。此时J1的常闭触点断开,使 R2开始向C2充电,调节RW2,使C2充电10秒钟时,其C2电压高于RW2中间抽头电压,使U1B7脚输出由+12V下跳为0VG2导通,继电器J2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使C1电压=0U1A1脚由0+12V,使G1截止,J1失电断开,Z失电断开,电机停。J1的常闭点的闭合,又使J2断电,其常开触点断开,使R1又开始向C1充电……重复上述动作。

五、             求助:PLC代替升速降速

  FX2NPLC 上沿脉冲怎么编写梯形图来替代按钮中的 升速

回复:FX2NPLC我不熟悉,现用S7-200编写了一个程序,其功能为按下按钮,输出脉冲的频率在10秒内从0.5Hz自动上升为50Hz后,输出频率不变,供楼主参考。见下梯形图:

   主程序:

  SBR_0 子程序:

   INT_0时间中断服务程序:

     该程序经上机运行,好用。你也可按此思路编写按下按钮输出脉冲频率由高变低的程序。

网友A:
谢谢楼住,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B(2012-08-0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41413300000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