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7.0 选项授权

楼主(2012-02-07):
我的授权有问题,有二个WINCC选项没有授权成功。

楼主:
WinCC/Connectivity Pack

WinCC/DataMonitor

这二个选项是做什么用的啊?
需要单独的授权吗?

网友A:
前者是连接数据库用的,后者相当与webnavigator,是将数据发布到互联网上去的,供远程访问现场数据,需要单独授权

网友B:
你并不需要把所有的授权都安装上,只需要把你需要使用授权安装上就可以了,比如你说的“

WinCC/Connectivity Pack

WinCC/DataMonitor” 这两个授权,需要安装相应软件包可以可以使用,如Data Monitor这个软件和授权需要另外购买。

网友C:
WinCC/Connectivity Pack 是连通性软件包。包含4个主要的接口组件:OPC HDA Server,OPC A&E Server,OPC XML DA Server以及WinCC OLE-DB接口。利用WinCC/Connectivity Pack ,可以通过WinCC OLE-DB或OPC DHA访问WinCC的归档数据,也可以通过OPC XML跨操作系统平台访问WinCC的当前值,还可以利用OPC A&E把WinCC的消息传递给其他系统。

WinCC/DataMonitor可以从任何一台机器上显示和评估当前的过程状态和历史数据,只需要能够连接互联网的标准工具,例如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或Microsoft Excel。主要包括三个组件Dat@SymphonyDat@WorkbookDat@View

从WinCC V7开始,DataMonitor,Connectivity Pack 和WinCC在同一张安装DVD中,但授权需要单独购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inCC/Connectivity Pack 是连通性软件包。包含4个主要的接口组件:OPC HDA Server,OPC A&E Server,OPC XML DA Server以及WinCC OLE-DB接口。利用WinCC/Connectivity Pack ,可以通过WinCC OLE-DB或OPC DHA访问WinCC的归档数据,也可以通过OPC XML跨操作系统平台访问WinCC的当前值,还可以利用OPC A&E把WinCC的消息传递给其他系统。WinCC/DataMonitor可以从任何一台机器上显示和评估当前的过程状态和历史数据,只需要能够连接互联网的标准工具,例如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或Microsoft Excel。主要包括三个组件Dat@Symphony,Dat@Workbook,Dat@View。从WinCC V7开始,DataMonitor,Connectivity Pack 和WinCC在同一张安装DVD中,但授权需要单独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