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器与调节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2-07):
请问在做DCS(或PLC)控制编程时,流程图上有PID控制器和调节器两种控制器。PID我知道是通过反馈值与设定值进行比较,然后通过运算输出一定的值给执行器,最终使反馈值与设定值几乎一致。但调节器我就不知道怎么用了,是怎么样实现的呢?是做成程序块吗?

网友A:
先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头回听说叫PID控制器的,调节器有PID功能叫PID调节器呗!如果只有PI功能,你就叫它PI调节器呗!哪的商品名叫PID控制器?

楼主:
可能是我没说得太清楚,就以是上面流程图里面画的那个引风调节器。是怎样作用和实现的呢?

网友C:
调节器可以看成一个设备,它有硬设备和软设备一说,硬设备就是硬件调节器,是实物,软设备就是软调节器,即通过软件组态而能够具有调节功能的功能块。PID调节只是调节器的一项功能,有的调节器可以实现智能和模糊控制,你图上的调节器就是软调节器,是功能块,能够实现调节功能,但能实现什么形式的调节,那就只有了解一下这个功能块的实现功能了,至于你图中的这个引风调节器作用是怎样的,实现什么功能,那就要看图中引入调节器的三个变量是接在调节器的那个输入端上,但总的看来应该是实现炉膛负压调节,至于引入鼓风量前馈和烟气氧量的作用,就要看你的控制策略是什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调节器可以看成一个设备,它有硬设备和软设备一说,硬设备就是硬件调节器,是实物,软设备就是软调节器,即通过软件组态而能够具有调节功能的功能块。PID调节只是调节器的一项功能,有的调节器可以实现智能和模糊控制,你图上的调节器就是软调节器,是功能块,能够实现节功能,但能实现什么形式的调节,那就只有了解一下这个功能块的实现功能了,至于你图中的这个引风调节器作用是怎样的,实现什么功能,那就要看图中引入调节器的三个变量是接在调节器的那个输入端上,但总的看来应该是实现炉膛负压调节,至于引入鼓风量前馈和烟气氧量的作用,就要看你的控制策略是什么了。

说的很在理,PID只是调节器的调节控制方式或者说功能

网友E:
调节器是一种统称,所有的负反馈控制调节系统都叫做调节器,比如单回路、多回路、串级、前馈、比值、遥控等等都可以叫做调节器,而PID只是其调节器中的一种功能使其一个分支。

网友F:
对:小笨熊关于可能是我没说得太清楚,就以是上面流程图里面画的那个引风调节器。是怎样作用和实现的呢?内容的回复:

这个调节器是用来将上面的信号进行综合处理输出的吧,应该也是个闭环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