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级联和堆叠的基本概念及区别...

楼主(2012-02-07):
交换机级联和堆叠的基本概念及区别
一、基本概念的理解:
堆叠是背板之间的连接,把几台交换机做成一个整体。级联是端口的连接。
级联是共享,堆叠是独享。
级联是通过交换机的某个端口与其它交换机相连的,而堆叠是通过交换机的背板连接起  来的。
虽然级联和堆叠都可以实现端口数量的扩充,但是级联后每台交换机或交换机在逻辑上仍是多个被网管的设备,而堆叠后的数台交换机或交换机在逻辑上是一个被网管的设备。
二、级联与堆叠的区别:
交换机之间通过面板上的Up-Link口级联。Up-Link口实际上是一个反接的RJ-45口,将一台交换机的Up-Link口接到另一台交换机的任何一个RJ-45即实现交换机之间的级联。Up-Link口使用户在将两个交换机通过RJ-45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省去了做交叉电缆的麻烦。
级联的特点:
1.使用交换机的RJ-45口实现;
 2.级联电缆就是标准五类双绞线;
3.级联的距离较长,10兆时可达100米,100兆时可达5米;
4.不同厂家的交换机可以互相级联;
级联的不足:
1.由于信号从一个交换机到另一个交换机是通过RJ-45端口,经过编码/解码过程,延时较长;
2.必须占用两个RJ-45端口(两台交换机各一个);
3.用户将损失性能/价格比,这对端口成本较高的交换机起更明显;
4.允许级联的交换机的个数较少,10兆为5个,100兆为2个;
交换机的堆叠是将数个交换机的主干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大的逻辑上单一的交换机。
堆叠的特点:
1.堆叠通过专门的堆叠口,不能与交换机其他的RJ-45混接;
2.堆叠电缆由厂家自行定义;
3.堆叠端口由厂家自行定义,因此,不同厂家的产品除非完全一样,否则,不能互相堆叠;
4.由于是主干连接,信号在交换机之间传输是通过主干而不是RJ-45口,因此响应时间较短;
5.在100兆网络中,可堆叠的交换机个数明显比可级联的个数多;
堆叠的不足:
1.由于是连接主干,因此厂家对堆叠线缆的要求是越短越好,太长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
2.由于是连接主干,如果堆叠电缆出现短路可能使交换机不工作或交换机受到损坏;警告:不要将其他信号,比如交换机RJ-45口过来的信号,接入堆叠口。
交换机的堆叠方法:
取一段8芯五类双绞线,剪成50毫米一段,两头各接一个优质的RJ-45头,按一一对应的方式:针1接针1、针2接针2……  针8接针8的方式将RJ-45头接上双绞线,同样的方法共做两根,堆叠使将所有的交换机堆放在一起,上面交换机的两个下部堆叠口接下面交换机的两个上部堆叠口,左接左,右接右,如此类推,即实现交换机的堆叠。
警告:
1.在交换机堆叠系统中,所有交换机必须打开电源才能形成有效传输数据通路,即使该交换机暂时不用也应该打开电源,否则会形成网络通讯断路;
2.堆叠电缆不能带电拨插,否则,将可能造成交换机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