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式断路器

楼主(2012-02-07):
框架式渡路器老杨与框架式断路器(又称万能式断路器 2500A 德力西)

网友A:
好像是二根电缆并联,多大电缆?有那么大电流吗?

楼主(2012-03-30):
对:李纯绪关于好像是二根电缆并联,多大电缆?有那么大电流吗? 内容的回复:

单根120平方,空开和铜牌都配大了点(原因是工程施工后段减少了200-300KW的容量)

网友B(2012-05-18):
什么牌子的啊。我们用的2000安得也没这么大啊。我们用的还是万能断路器呢。这么大个柜子只装个开关

网友C:
从电缆的截面上看,断路器的承载电流不超过800A,用一般的塑壳就能满足要求,选择2500A的框架确实太浪费了。

网友D(2012-06-24):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啊。我们用的2000安得也没这么大啊。我们用的还是万能断路器呢。这么大个柜子只装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