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寸屏如何和电脑同时通过485总线采集现场设备数据?

楼主(2012-02-07):
硬件连接是总线并联还是需要增加设备?触摸屏应该有个数据共享的功能,能不能通过这个功能把现场的数据共享给电脑?谢谢!

网友A:
昆仑技术热线:400-610-7062 。

网友B:
采用标准MODBUS数据转发!具体操作问客服的MM吧!

网友C:
VC写个代码,触摸屏做客户机;电脑做主机;采集出来的数据可以直接通过电脑发给触摸屏。

------------------------------------------------------

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