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或者上载时系统提示违反内部协调规则,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2-02-07):
偶尔能下载成功,但是成功后第二次下载会失去连接。知道大概是通讯问题,但是具体原因和如何解决有有没有大神知道方法

网友A:
什么PLC,说的不清楚,一般硬件准备好,设置好,下载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已经清楚了,是下载的时候旁边有个伺服漏电,对通讯造成了极大的干扰。把伺服电源切断了就没事了

网友B(2014-05-15):
引用 楼主:
已经清楚了,是下载的时候旁边有个伺服漏电,对通讯造成了...

xiao le le.

子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已经清楚了,是下载的时候旁边有...

 多摩亮,哈用名字做ID,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