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车一运行,司机室感觉抖动厉害

楼主(2012-02-07):
最近有2台相同的LH5+5  跨度为28.5 的葫芦门吊,第一台是遥控的,大车电机用的ZDR114L2-4  2*3.0KW电机,运行比较平稳(转子串电阻调速),而第二台则是室控的,大车电机用的是YSE100 -4  2*3.0KW软启动电机(没有串电阻调速)。

现场反应室控的第二台一启动抖动很大,

我是搞电气的,机械上根据起重量选用的大车电机功率,不晓得这个2*3.0KW电机的功率是不是选择大了。

老板喊我弄解决方案,我想了有2个,

1、把软起动电机功率改成2*2.0KW的,

2、如果是还是解决不了,就只有像第一台样,换成ZDR114-2 的串电阻启动。

那位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没,帮我出点主意

网友A:
首先你需要找到启动抖动是怎么发生的,是机械原因还是电气原因,不是说想改电机就该的,因为改电机以后你还涉及到一个安装尺寸、与减速机的配备等问题。

一般天车启动抖动首先检查大梁、轨道,以及减速机是否有异常。

如果这些正常,检查控制大车的控制器有无报警,还有对比这个故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如果以前没有肯定是什么参数改变了,或者有些器件不起作用导致的,咨询检查控制系统。

网友B:
可能是软启动调速导致的,楼主可否补充点软启的信息?

网友C:
抖动大是启动时力矩大引起的,一般大车运行电机会选用6极及以上的电机,YSE的电机在软启动上实在看不出来有多大效果,建议楼主串电阻启动或电机换成6极以上的试试

楼主:
我昨天去了现场,现场上用的并不是LH葫芦门吊,却是LD5+5的单梁,不晓得是不机械设计当时按LH的计算的。估计大车电机功率选大了,我们把电机换成了1.5KW的软启动电机,问题就解决了,一点冲击都没得了

网友C:
推荐楼主可以用台湾的圣音马达,或建鑫马达,也不错,当然锦州的YSE是我们内地自己的老牌子了

网友D:
大车抖动,多半是运行轨道原因造成的。先检查机械故障。

网友C(2012-04-13):
楼主问题还好,我有一次还出现大车一启动,大车车轮打滑现象,也是4级的YSE电机,后来改为星三角启动居然好了

网友E(2018-01-04):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还好,我有一次还出现大车一启动,大车车轮打滑现象,也是4级的YSE电机,后来改为星三角启动居然好了

将软启动器的启动斜波时间延长就不会再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