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rodave6.0和PLC 采用TCP/IP形式通信 环境VS2005 VB.net

楼主(2012-02-07):
求各位大侠帮忙!我使用Prodave 6.0IE  和PLC通信采用TCP/IP形式,使用安装时给的 6.0环境下的例子修改了下 可以进行通信读写,但是移植到VS2005环境下  那个address数组 会出现引用实例为初始化,我用了Redim  定义了一下数组大小,就一直报错 出现错误号0x7000,地址错误。。。。。。。。。。。求大侠帮忙

网友A:
定义了一下数组大小,那么再次分给这个数据的地址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数组的地址是以他的头单元地址为地址的,并且大小变化了,也是往前移位,建议不要动这些东西,看看实例初始化的原因是不是系统兼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定义了一下数组大小,那么再次分给这个数据的地址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数组的地址是以他的头单元地址为地址的,并且大小变化了,也是往前移位,建议不要动这些东西,看看实例初始化的原因是不是系统兼容问题?

楼主:
首先感谢 1#的回答

在VB6.0里面直接定义大小,在VS2005里面因为用到的是结构体,在结构体里面声明时不可以指定大小,但是我在用VS2005打开  VB6.0的项目时会有个升级项目,在自动升级后的项目里面是在结构体里转换成
 public sub Initialize()
{
    redim ip(5)
}
end sub
来初始化大小的当然还有别的相关地方的结构体都是自动升级成这样来初始化的,但是这样运行在赋值IP地址的时候还是会提示实例为初始化,就是不清楚 2005的环境可不可以,我打电话问了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他说6.0的可以VS 2005他们不敢保证,所以我想问下有没有人用VS2005的环境成功的使用过Prodave 6.0 IE  TCP/IP方式和PLC通信过?

网友C:
没有使用过VX2005

网友D(2012-05-13):
有偿求s200以太网通讯报文格式::email:sanyuanw@gmail.com,qq:2460675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