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7可以直接与6es7 972-0cb20-0xa0通讯?

楼主(2012-02-07):
TP177可以直接与6es7 972-0cb20-0xa0通讯?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
补充:软件是WINCC FLEXIBLE2008

网友A:
TP177可以使用wincc flexible2008软件,下载电缆及设置参考下面的手册进行:

《xP177x(不含TP177micro)各种下载方法参考手册》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262.pdf

《HMI 设备TP177A TP177B OP177B(wincc_flexible)操作说明》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Html/download.aspx?DownloadID=3541&TreeID=1&URL=/download/Upload/AS/manual/21084461【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