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12-02-07):
我手上有一台交流伺服双速电机,有外围接线图,但电机出线12个头不知道如何区分

网友A:
从中间端子盖出来的一般三根线的是电机电缆UVW,从电机屁股上出来的都是编码器的信号线,找说明书对应着接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中间端子盖出来的一般三根线的是电机电缆UVW,从电机屁股上出来的都是编码器的信号线,找说明书对应着接起来。

楼主按照这个来就可以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中间端子盖出来的一般三根线的是电机电缆UVW,从电机屁股上出来的都是编码器的信号线,找说明书对应着接起来。

电机线3跟(较粗的)···编码器线根(带颜色的)···刚好12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从中间端子盖出来的一般三根线的是电机电缆UVW,从电机屁股上出来的都是编码器的信号线,找说明书对应着接起来。 电机线3跟(较粗的)···编码器线根(带颜色的)···刚好12根

能不能不胡说??电机线多粗?编码器线多粗?有放在一起数的么?

网友E:
“但电机出线12个头不知道如何区分 ”

双速电机,中间端子盖出来的一般三根线的是电机电缆UVW,还有三根是接双星形的,共有六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从中间端子盖出来的一般三根线的是电机电缆UVW,从电机屁股上出来的都是编码器的信号线,找说明书对应着接起来。 楼主按照这个来就可以鸟

正解!

网友G:
交流伺服双速电机要达到双速控制,主要靠外部电路的切换来完成的,你的12个接线头,肯定有电机接线和其他线,一般伺服控制需要绝对值编码器来定位的,所以有些细线就是编码器的接线(一般带屏蔽层),电机的接线一般还是UVW,但是在接线柱上的接线会根据你的控制不一样,具体可以看伺服电机接线盒内接线提示。

双速电机接线示意图:

网友E:
1、仔细看上图,电机接线盒应该引出六根线,供高、低速切换用!

2、如果单速用,只需引出三根线;

网友H:
1, 你都用伺服控制了,还搞个双速电机的说,有点不明白?

2, 正常情况下双速电机出线为6根,12根的说要么尾端也出来了,要么就是有别的线

3, 区分可从线色及用表测量阻值

网友I:
交流伺服双速电机---看来楼主没有能明白

一般电机是伺服不会是双速接法,是双速接法不会是伺服

网友J:
楼主为何不把电机的铭牌和参数写出来?........才米啊

网友K:
有双速的伺服电机吗,没见过

网友L:
好混亂.......到底正解在哪裡?

楼主:
这是它的外围接线图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