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仪器的通讯

楼主(2012-02-07):
公司有一种仪器,我现在想用触摸屏加PLC的控制,作为仪器的显示用,因为本身仪器自带的显示器是全进口的工控机,价格太高了。所以我想用台达的触摸屏来做它的显示器,它的通讯是RS485的,仪器传输格式是电报码的,请问一下,用触摸屏可不可以实现?有这方面的什么资料可以看一看。十分感谢!!!!

网友A: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真实企图,首先,设备进口的用的工控机,是那种带触摸显示的工控一体机吗?你说现在要用触摸屏+PLC来做,那么是把这个工控机完全替代下来吗?如果这样,那就和工控机没有什么关系了,一般触摸屏都能和PLC通讯,后面你又说,仪器传输格式是电报码,是工控机的输出吗?你想在工控机上加触摸屏来显示?

网友A:
触摸屏一般支持RS232通讯,ASC II码或者DTU,不过产品这么丰富的今天,实在不行,你把电报码用各设备转化成ASC II也可以,应该有这样的转化器

网友B:
用PLC跟这个仪表通讯吧。然后触摸屏跟PLC通讯。这样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一般支持RS232通讯,ASC II码或者DTU,不过产品这么丰富的今天,实在不行,你把电报码用各设备转化成ASC II也可以,应该有这样的转化器

网友D:
很多触摸屏都支持RS485通讯,可以直接用触摸屏通讯,按照触摸屏手册中的通讯格式设置仪表,即可与触摸屏通讯。

网友E:
用485与触摸屏通讯就行了.现在一般的仪表都有RS485

网友F:
主要是看其走什么协议;

但如果不是标准的协议也可以用自由口方式;自己编写协议也是可以的啊!

可以和我们公司联系;

www.nandaauto.com;

zhanggp@nandaauto.com

做国产PLC的厂家!做这样的系统提供详细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触摸屏都支持RS485通讯,可以直接用触摸屏通讯,按照触摸屏手册中的通讯格式设置仪表,即可与触摸屏通讯。

如果用台达DOP-B系列触摸屏,如何设置呢,请赐教。那仪器中的信息怎么显示到触摸屏上呢?

网友G:
//每日擂台10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楼主:
这个仪器是用来显示线的直径等信息,如果直接和触摸屏通讯,那仪器的信息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