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DELTA PLC 與DELTA AE系列人機以RS232通訊注意事項

楼主(2012-02-07):
DELTA PLC 與DELTA AE系列人機以RS232通訊需要注意哪些事項?

除了在人機上設定通訊參數,還需要在PLC上寫什麼程序嗎?

网友A:
PLC上不需要写程序,触摸屏作为主机,是自动发送通讯信号的,这个是由触摸屏硬件来做的,二者通讯是不需要编程的,只要通讯参数设置对了,触摸屏发送当前显示叶面元件的状态数据给PLC,PLC应答反馈给触摸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上不需要写程序,触摸屏作为主机,是自动发送通讯信号的,这个是由触摸屏硬件来做的,二者通讯是不需要编程的,只要通讯参数设置对了,触摸屏发送当前显示叶面元件的状态数据给PLC,PLC应答反馈给触摸屏。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PLC上不需要写程序,触摸屏作为主机,是自动发送通讯信号的,这个是由触摸屏硬件来做的,二者通讯是不需要编程的,只要通讯参数设置对了,触摸屏发送当前显示叶面元件的状态数据给PLC,PLC应答反馈给触摸屏。 内容的回复:

請問BASE PORT可以設定為Delta Controller RTU模式嗎?還是只能設定Delta DVP PLC?

人機介面上通訊介面設定為rs232後波特律,停止位元,資料位元,同位元也要設定嗎?

网友C:
我用的台达的40ES与威伦触摸屏6050i通讯时不时通讯不上    参数说明的都设置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