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电脑高手。

楼主(2012-02-07):
为什么我的电脑安装7.3的编程软件后打不开,总是提示无法初始化,检查安装。请哪位老师给指点一下,到底是电脑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低手表示默默地走过!!!!!!!!

网友:
无法初始化,安装硬盘是默认的吗?路径有没有认为更改过,内存足够吗?提示
检查安装,应该是缺少文件,软件有没有被损坏,建议重新下载,安装。

网友A:
欧姆龙的软件应该不会很大,对电脑要求不是很高,建议重新做一下系统,按照软件按照要求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的软件应该不会很大,对电脑要求不是很高,建议重新做一下系统,按照软件按照要求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不用重新装系统 , 下载的软件 包 可能缺文件, 从新下载!

网友:
7.3的软件安装很简单的 比较小

网友C:
软件包损坏.请重新下载新的数据包.

网友C:
最好是用WDS系统.W7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