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67期——变频器的前世今生 你所知道的变频技术

楼主(2012-02-07):
     自从大功率电子元器件的成功生产以后,变频技术---------这一早已研究多时的高科技,终于登上了工控历史的舞台,变频器从通用型到专用型,从低压变频器到高压变频器,新产品层出不穷,环顾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琳琅满目,变频空调,变频冰箱。。。。。。   那么,在您的眼里,变频器是怎么来的呢,你所认识的变频技术又是怎么样的呢?你认为这一曾经让科技工作者引以为豪的科技成果会不会被另一高科技替代呢,这一期,让我们讨论一下变频器的前世今生如何?

  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2月18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好吧!先占个位子。

在工艺要求调速的场合,一直都是直流拖动占主导地位。直流拖动因为换向器的存在,使直流电动机的维修工作量加大,单机容量,最高转速以及使用环境都受到限制。人们转向结构简单,运行可靠,便于维护,价格低廉的异步电动机。但是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性能难以满足生产需要。

网友A:
交流调速的研究,据说从20世界30年代就已经开始。我们知道控制论(代表人维纳)和工程控制论(代表人钱学森)都是20世纪40年代才建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直流调速一直都以性能优良领先于交流调速,60年代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后,电力电子技术和控制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交流调速性能渐渐和直流调速形成竞争关系,但是直到80年代我相信在调速领域直流调速仍然处于领先地位。

网友A:
举例说明:在上世纪9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一些设备厂商提供的一些生产设备还是用的直流调速设备。其中在塑料和包装行业应用的EUROTHERM SSD570L\SSD590L,是全数字的直流调速器,通讯采用光纤通讯,SSD LINK系列产品可以根据工艺要求进行组态。所有硬件的更换,到可能涉及软件程序的加载。

在意大利制造的纺织印染行业的磨毛机,德国生产的定性机,直到90年代初期还是用直流调速技术。

在90年代我们见到从美国转到中国的二手印刷机(欧洲产80年)使用的还是直流调速技术。

我在80年代初见到欧洲的模拟时代(70年代)的优秀的设计(直流调速),工艺控制甚至可以插入一个变结构的PID调节器,欧洲将其过时的技术卖给中国。可惜欧洲的设计思想没有在中国生根。听说英国铁娘子在谈到中国人是讲过“不要怕中国人,中国人再过100年,也不会产生对世界有价值的思想”

从上面实例可以猜想在欧洲和美国在严格要求速度同步的应用上,直到80年代末仍然以直流调速为主。

网友B:
变频器的发展得益于电子元器件的发展以及控制算法的发展。

背景:变频技术诞生背景是交流电机无级调速的广泛需求。传统的直流调速技术因体积大而应用受限。

一.元器件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后,电力电子器件普遍应用了晶闸管及其升级产品。但其调速性能远远无法满足需要。

80年代初期出现的 MOS功率场效应晶体管和功率集成电路的工作频率达到兆赫级。集成电路的技术促进了器件的小型化和功能化。这些新成就为发展高频电力电子技术提供了条件,推动电力电子装置朝着智能化、高频化的方向发展。这个阶段出现了IGBT这种广为人知的开关元器件。

二、控制理论的发展

早期通用变频器如东芝TOSVERT130系列、FUJI FVRG5P5系列,SANKEN SVF系列等大多数为开环恒压比(VF=常数)的控制方式.其优点是控制结构简单、成本较低,缺点是系统性能不高,比较适合应用在风机、水泵调这场合。具体来说,其控制曲线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转矩响应慢,电机转矩利用率不高,低速时因定子电阻和逆变器死区效应的存在而性能下降稳定性变差等。

变频器控制理论的发展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八十年代初日本学者提出了基本磁通轨迹的电压空间矢量(或称磁通轨迹法)。该方法以三相波形的整体生成效果为前提,以逼近电机气隙的理想圆形旋转磁场轨迹为目的,一次生成二相调制波形。这种方法被称为电压空间矢量控制。

第二阶段:

矢量控制。也称磁场定向控制。它是七十年代初由西德 F.Blasschke等人首先提出,以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比较的方法分析阐述了这一原理,由此开创了交流电动机等效直流电动机控制的先河。它使人们看到交流电动机尽管控制复杂,但同样可以实现转矩、磁场独立控制的内在本质。

第三阶段:

1985年德国鲁尔大学Depenbrock教授首先提出直接转矩控制理论(Direct Torque Control简称DTC)。直接转矩控制与矢量控制不同,它不是通过控制电流、磁链等量来间接控制转矩,而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量来控制。

网友B:
在目前的理论条件下,在没有更具有优势的调速方式下,变频器调速必将在历史的一段时间内是主流方式。但是,电机的数学模型以及等效电路必然会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会出现比DTC更符合实际的数学模型。而且会出现应用于各种不同电机的变频器,也许将来名字不同,但是通过频率调节转速的本质不会变。

网友A:
在交流传动中,除了交流换向器电动机是采用机械换向器进行转差功率反馈的一种特殊调速电动机,其他交流调速电机均无机械换向器。交流电动机转速的公式为:n=(0*f/p)*(1-s)其中n为转速,单位RPM;f为电源频率;p为极对数;s为转差率。于是交流电机调速的基本方法有三种(1)改变极对数(2)改变转差率(3)改变电源频率。于是交流调速主要有以下方式:(1)变极调速,速度只能以,整数比改变,不能连续调速,常见的是双速电机,主要应用于笼型异步电动机。如风机高低速运行电机。(2)转子串电阻调速,应用于线绕转子异步电动机,可以有极也可连续调速,但是因为转差功率消耗在电阻上,所以效率不高,调速范围也赶不上直流电动机。(3)串级调速。在异步电动机转子侧接一个二极管或晶闸管整流桥,将转差频率交流电变为直流电,在用直流电动机旋转变流机组或电子逆变器将转差功率变为机械能加以利用或使其返回电源以进行调速的一种方式。在风机、泵类的传动电动机上广泛使用。(4)调压调速,应用于特殊笼型和线绕转子等小容量电动机。如K10定型机左右喂布轮驱动电机的控制。(5)电磁调速,这是在笼型异步电动机和负载之间串接电磁离合器,调节电磁离合器的励磁,改变转差率进行调速。收卷机构的放卷电机常常采取这种方式。(6)液力耦合器调速,凄恻自动波箱就是这种方式。(7)变频调速,后面会详细讨论。(8)无换向器电动机调速,这是用旋转频率同步的交流电源来驱动同步电动机,改变电源频率和电压实现调速的一种方法。

这些调速方法都曾经得到很好的应用,但是随着交流变频技术的应用前面五种已经不再是必需的技术,基本在新的设计中已经不再采用。液力耦合器调速,因为其高可靠性,在一些特殊应用场合还在应用。变频调速和无换向器电动机调速,在目前是主流技术,这在30年前已经预计到,但是真正到来还是使人兴奋!

网友A:
有人或许会认为直流调速的知识不再重要了,模拟技术不再重要了。其实我们能够对交流调速技术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可能还真得从直流调速说起。我甚至可以说,我们讨论直流调速吧,不要全面讨论,只要讨论他励直流电动机调速器基本特性就行,不了解直流调速是不可能真正了解交流调速的。可以说交流调速技术是从直流调速的母体上孕育出来的。

网友A:
直流调速的一些概念对于理解交流调速是十分有有益的。对于直流调速,励磁电压优先于电枢电压,如果励磁电压就输出电枢电压,如果没有适当的保护,直流电机必定会烧毁。直流调速堵转电流的整定是相当重要的。直流电流的可控硅触发角ALFA和BETA角的概念,换向失败概念,速度环和电流环等一系列概念和结构都在早期的交流调速中留下胎记,即使现在的数字控制变频器,也不能抛弃速度环和电流环这样的基本调节单元功能。

网友A:
我们国家的变频调速的制造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较早进入大陆的台湾普传变频器,和西安整流器厂合作生产。其实当时中国工程师绝不仅限于这一点,当时中国根据变频器原理设计出由分立元件和小规模集成电路组成的全国产的变频器。据说当年有6家这样的工厂,西安整流器厂和天津电气传动技术研究所是主要的技术骨干单位。上海的陈伯时教授是变频技术的积极倡导者。虽然国产变频器存在一些缺陷,但是那是真正的自己生产的变频器。在钢厂的辊道电机调速,风机节能,到钢厂球磨机砂轮调速,还是有些应用。可惜这条路没有彻底走下去。那是真正的国产货,设计制造包括元器件都是国产的。

网友C:
变频技术的历史很悠久了,60年代的教科书就有这方面内容了(再早的就没看到了)。我第一次使用变频器是80年代末,三肯的7.5KW,只有2位7段数码管显示频率和报警信息,必要的几个设置项要通过电路板上的波盘开关和电位器做,端子接线与现在变频器差异不大。功能当然简单了。

网友D:
交一交变频是早期变频的主要形式,适应于低转速大容量的电动机负载。其主电路开关器件处于自然关断状态,不存在强迫换流问题,所以第一代电力电子器件—晶闸管就能完全满足它的要求。由于其技术成熟,在国内开发研制也最多,目前在国内仍有一定的市场。交一交变频在其主接线中需要大量的晶闸管,结构复杂,维护工作量较大,并因采用移相控制方式,功率因数较低,一般仅有0.6~0.7,而且谐波成分大,需要无功补偿和滤波装置,使得总的造价提高。

 交一直一交变频采用了多种拓扑结构,如中一低一中方式,其实质上还是低压变频,只不过从电网和电动机两端来看是高压。由于其存在着中间低压环节,所以具有电流大、结构复杂、效率低、可靠性差等缺点。由于其发展较早,技术也比较成熟,所以目前仍广泛应用。随着中压变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型大功率可关断器件的研制成功,中一低一中方式具有被逐步淘汰的趋势。 而直接中压变频方式,因没有中间的低压环节,结构上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网友D:
变频器的逆变器普遍采用大功率场效应管MOSET、大功率晶体管GTR、可关断晶闸管GTO等的自关断元件,其中GTR应用最为普遍。但是在调制策略发展和要求逆变器输出谐波分量更小的情况下,必须提高开关频率,为此,GTR满足不了这个要求,于是开发出了一种新元件IGBT。IGBT的全称是绝缘栅双极晶体管,是一种把MOSET与GTR巧妙结合在一起的电压型双极/M05复合器件,IGBT具有输入阻抗高、开关速度快、元件损耗小、驱动电路简单、驱动功率小、极限温度高、热阻小、饱和压降和电阻低、电流容量大、抗浪涌能力强、安全区宽、并联容易、稳定可靠及模块化等一系列优点,是一种极理想的开关元件。目前,电流2400A、电压3300V、开关频率40kHz的IGBT已在小、中、大功率范围内使用。IGBT不仅用于500V以下低压变频器,还可以用于IOOOV以上高压变频器以驱动高压电动机。此类中压、高压变频器采用多电平逆变器输出高压,也可用变压器降压~低压变频器一变压器升压的方式。由于IGBT具有性能特好的优势,预计近十年内不会被新开发的元件所取代。

网友D: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公司都在研制新型“无电网污染”的高压变频器。据报道,这类变频装置具有高功率因数、高效率、无谐波污染、无需专用电机等优点,采用了多项先进技术:

    (1)在变频器的逆变器直流侧通过曲折变压器移相实现30“脉波整流,使装置的谐波抑制能力大大加强,使电网侧电压与电流之间几乎无相移,因此功率因数可以接近于1。

    (2)将全数字化光纤控制技术应用于变频器,使其控制柔性和可靠性大大提高。

    (3)功率单元标准模块化、IGBT驱动电路智能化。

网友E:
一等奖才20块 大黄 你也太扣点了吧

网友A:
我接触的最早的变频器,是上世纪80年代末国产电流型交直交变频器。由可控硅整流电路、电抗器滤波电路、预充电电路和可控硅逆变电路组成。进口变频器为11KW三肯变频器。

网友F:
我接触的变频器最早是2002年西门子变频器,后来工作中逐渐接触到很多品牌变频器,全是进口的,富士,AB,丹佛斯,三菱,SEW,安川,最差也是台湾的台达,大同小异,都是通过IGBT控制输出不同的频率来改变电机速度,好的在对不同负载设计的更可靠

网友A:
怎么了,最近论坛好闷,老吴好象心情不好,黄工关心起变频器的身世了。实际任何一项技术都具有阶段性,技术会沿自身轨迹发展,也可能变异为一个新的技术,或突然死亡。变频器发展到目前,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对于变频器的知识已经变成工控行业的基本知识,如同小学生对于四则运算。论坛擂台提出一些基本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这是很好的,但我觉得论坛越来越变得哲学甚至玄学意味。象左手兄建议那样,不要将政治命题带入论坛。论坛各位兄弟姐妹以为如何?

网友G:
早就忘光了,再来补习一下

网友H:
只知道用,却一直没有考虑过它的前世今生,

网友I:
西门子变频还会独领风骚一段时间。中国变频器还缺少核心技术。

网友J:
我不想去查资料,我只想说说我目前对于变频器的理解。我认为变频器的由来是需要对电机进行调速的需要。是控制的需要,而不是节能。常规的变频器才用交直交的技术,达到对电机的控制。所以如果光是从控制方面来说的话,变频器会逐渐被伺服所代替。伺服的成本也越来越低了,并且能够精确控制。但如果是考虑到节能方面的话,变频器还是不可代替的。特别在大功率的风机水泵,恒压供水等行业。功率越小越容易被取代。这就是我认为的变频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只知道用,却一直没有考虑过它的前世今生,

网友L:
       要谈变频器的发展史,就得从谈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开始:早期通用变频器如东芝TOSVERT-130系列、FUJIFVRG5/P5系列,SANKENSVF系列等大多数为开环恒压比(V/F=常数)的控制方式.其优点是控制结构简单、成本较低,缺点是系统性能不高,比较适合应用在风机、水泵调这场合。具体来说,其控制曲线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转矩响应慢,电视转矩利用率不高,低速时因定子电阻和逆变器死区效应的存在而性能下降稳定性变差等。对变频器U/F控制系统的改造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八十年代初日本学者提出了基本磁通轨迹的电压空间矢量(或称磁通轨迹法)。该方法以三相波形的整体生成效果为前提,以逼近电机气隙的理想圆形旋转磁场轨迹为目的,一次生成二相调制波形。这种方法被称为电压空间矢量控制。典型机种如1989年前后进入中国市场的FUJI(富士)FRN5OOOG5/P5、SANKEN(三垦)MF系列等。
    2.引人频率补偿控制,以消除速度控制的稳态误差
    3.基于电机的稳态模型,用直流电流信号重建相电流,如西门子MicroMaster系列,由此估算出磁链幅值,并通过反馈控制来消除低速时定子电阻对性能影响。
    4.将输出电压、电流进行闭环控制,以提高动态负载下的电压控制精度和稳定度,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求得电流波形的改善。这种控制方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对再生引起的过电压、过电流抑制较为明显,从而可以实现快速的加减速。
    之后,1991年由富士电机推出大家熟知的FVR与FRNG7/P7系列的设计中,不同程度融入了2.3.4.项技术,因此很具有代表性。三菱日立,东芝也都有类似的产品。然而,在上述四种方法中,由于未引入转矩的调节,系统性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第二阶段:
    矢量控制。也称磁场定向控制。它是七十年代初由西德F.Blasschke等人首先提出,以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比较的方法分析阐述了这一原理,由此开创了交流电动机等效直流电动机控制的先河。它使人们看到交流电动机尽管控制复杂,但同样可以实现转矩、磁场独立控制的内在本质。
    矢量控制的基本点是控制转子磁链,以转子磁通定向,然后分解定子电流,使之成为转矩和磁场两个分量,经过坐标变换实现正交或解耦控制。但是,由于转子磁链难以准确观测,以及矢量变换的复杂性,使得实际控制效果往往难以达到理论分析的效果,这是矢量控制技术在实践上的不足。此外.它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转子磁链在空间上的位置才能实现定子电流解耦控制,在这种矢量控制系统中需要配留转子位置或速度传感器,这显然给许多应用场合带来不便。仅管如此,矢量控制技术仍然在努力融入通用型变频器中,1992年开始,德国西门子开发了6SE70通用型系列,通过FC、VC、SC板可以分别实现频率控制、矢量控制、伺服控制。1994年将该系列扩展至315KW以上。目前,6SE70系列除了200KW以下价格较高,在200KW以上有很高的性价比。
    第三阶段:
    1985年德国鲁尔大学Depenbrock教授首先提出直接转矩控制理论(DirectTorqueControl简称DTC)。

直接转矩控制与矢量控制不同,它不是通过控制电流、磁链等量来间接控制转矩,而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量来控制。

    转矩控制的优越性在于:转矩控制是控制定子磁链,在本质上并不需要转速信息;控制上对除定子电阻外的所有电机参数变化鲁棒性良好;所引入的定子磁键观测器能很容易估算出同步速度信息。因而能方便地实现无速度传感器化。这种控制方法被应用于通用变频器的设计之中,是很自然的事,这种控制被称为无速度传感器直接转矩控制。然而,这种控制依赖于精确的电机数学模型和对电机参数的自动识别(Identification向你ID),通过ID运行自动确立电机实际的定子阻抗互感、饱和因素、电动机惯量等重要参数,然后根据精确的电动机模型估算出电动机的实际转矩、定子碰链和转子速度,并由磁链和转矩的Band-Band控制产生PWM信号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这种系统可以实现很快的转矩响应速度和很高的速度、转矩控制精度。
    1995年ABB公司首先推出的ACS600直接转矩控制系列,已达到<2ms的转矩响应速度在带PG时的静态速度精度达土O.01%,在不带PG的情况下即使受到输入电压的变化或负载突变的影响,向样可以达到正负0.1%的速度控制精度。其他公司也以直接转矩控制为努力目标,如安川VS-676H5高性能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系列,虽与直接转矩控制还有差别,但它也已做到了100ms的转矩响应和正负0.2%(无PG),正负0.01%(带PG)的速度控制精度,转矩控制精度在正负3%左右。其他公司如日本富士电机推出的FRN5000G9/P9以及最新的FRN5000Gll/P11系列出采取了类似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的设计,性能有了进一步提高,然而变频器的价格并不比以前的机型昂贵多少。
    控制技术的发展完全得益于微处理机技术的发展,自从1991年INTEL公司推出8X196MC系列以来,专门用于电动机控制的芯片在品种、速度、功能、性价比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如日本三菱电机开发用于电动机控制的M37705、M7906单片机和美国德州仪器的TMS320C240DSP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产品。

网友L:
变频器的技术发展动向

  单元串联多电平技术单元串联多电平形式在谐波、效率和功率因数等方面存在着优势,在不要求四象限运行时有着较广泛的应用前景。其中三电平控制具有许多优点,包括:

  (1)采用三电平拓扑能有效地解决电力电子器件耐压不高的问题,适用于高电压大功率。

  (2)三电平拓扑单个桥能输出三种电平(+ud/2、一Ud/2、0),线(相)电压有更多的阶梯来模拟正弦波,使输出波形失真度减少,谐波大大减少。

  (3)多级电压阶梯波减少了du/dt,使得对电机绕组绝缘冲击减小。

  (4)三电平PWM方法把第一组谐波分布带移至2倍开关频率的频带区,利用电机绕组电感能较好地抑制高次谐波对电机的影响。采用三电平PWM方法,每个功率单元的IGBT开关频率为600Hz,若每相5个功率单元串联时,等效的输出相电压开关频率为6kHz,可以降低开关损耗,提高变频器效率,这种变频器可适用于任何普通的高压电动机,且不必降额使用。虽然采用这种主电路拓扑结构会使器件的数量增加,但由于驱动功率下降,开关频率较低且不必采用均压电路,使系统在效率方面仍有较大的优势,一般可达97%。并且,由于采用模块化结构,所有功率单元可以互换,维修也比较方便。

         在控制方面:(1)计算确定开关元件的开通和关断时刻,使逆变器按调制策略输出要求的电压。(2)通过不同的编码实现多种传动调速功能。如各种频率的设定和执行、启动、运行方式选择、转矩控制设定与运行、加减速设计与运行、制动方式设定和执行等。(3)通过接口电路、外部传感器、微机构成调速传动系统。在保护方面,在外部传感器及工/0电路配合下,构成完善的检测保护系统,可完成多种自诊断保护方案。

网友M:
我谈谈自己对变频器的了解:

自从我进入工厂就接触到了各种品牌的变频器;

其它的调速电机有:三相绕线式电动机串电阻调速的、滑差调速电动机

对于变频器的前身替代品我感觉就是滑差调速电动机了,在课上学习过IGBT的出现发展最后孕育出了变频器

随着变频技术的发展变频器迎来了它的鼎盛时代!

如果伺服发展的够快将来可能会取代变频器,但就现阶段的发展

变频器在工农业及生活中的应用是其它产品无法取代的!

网友N:
早期的变频调速系统,基本上式采用U/F控制方式,无法得到快速转矩响应,低速特性也不好。1971年德国西门子公司发明了所谓“矢量控制”技术。改掉过去传统方式中仅对交流电量的量值(电压、电流、频率的量值)进行控制的方法,实现了在控制量值的同时也控制其相位的新控制思想。使用坐标变换的办法,实现定子电流的磁场分量和转矩分量的解耦控制,可以使交流电动机像直流电动机一样具有良好的调速性能。其性能指标已经完全可以做到与直流调速系统一样,甚至有所超过,完全可以取代直流调速系统。

90年代初采用了交---交变频矢量控制系统,到目前开始采用交------交电压型变频器的矢量控制系统。实践证明,它完全可以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达到了已往直流调速系统的性能指标。

网友O:
个人为:

变频器的产生

变频技术源于调速N=60F/P,并且速度决定耗能,不需要那么高速度时,需要降速,必然需要调速,而直流调速有碳刷磨损、直流电需要交流电转换等因素,急需变频调速,于是产生了变频器。

认为的变频技术:

本人一直迷惑变频器出来的频率很奇怪,不是传统的正弦波频率,是脉宽调制波,或者所谓的“正弦脉宽调制波”,怎么都觉得这样变频技术本能算真正的变频技术,当然以后会不会有输出标准的正弦波变频器,俺拭目以待,目前的变频技术,谐波分量太多。

变频器肯定会被更高新的技术取代:

如同电机取代蒸汽机,电机未来肯定会被取代的,对应的变频器、直流调速器之类,自然消亡。当然变频器的消失不会几十年的问题,估计起码要过百年,全新动力、能源的产生,才能淘汰。

网友P:
一直要系统的学习下,但是一直没时间呢,占个座等高人们论完再看

网友Q:
过来逛逛,不错。顶!~!~!~!~

网友C:
90年代的变频器功率组件还是达林顿晶体管,以后才出现IGBT功率组件。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20MP)1名:

空缺

二等奖(10MP)3名:

su_plc     水中鱼

oycf        jona

zhxl198808  zhxl198808

三等奖(30积分)10名: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jq477834166         jq477834166

lcx_jia                  李纯绪

佳朋刘川             佳朋刘川

楼主:
恭喜以上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其他各期擂台打擂。

网友R:
好博大精深的题目啊,来凑个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