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求助

楼主(2012-02-07):
有知道维纶通mt6070和ls的plc120k系列用485通讯怎样设置和接线呀,我弄了几天也通不上迅,高手指点一下呀

网友A:
cnet

plc  触摸屏都要设置对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是的,用232就行,换485就不行。

网友B:
一般来讲,你选择正确的型号之后,采用默认的参数设置,根据正确的接线方式,做通讯线,就可以通讯上了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用232就行,换485就不行。

232使用没问题,485就不行。

网友C:
还是的咨询厂家啊!感谢维纶的王工

原来还是设置有问题呀

说明书上没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