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2-02-07):
时间继电器分为通电延时线圈和断电延时线圈。

又有延时闭合常开触头,延时断开常闭触头,延时断开常开触头,延时闭合常闭触头。

在网上查找了一些资料,总结了一下,我是这样理解的:通电延时线圈在通电时,辅助触头保持原状态不变,直到到达延时时间才切换状态。而断电延时线圈在通电时,辅助触头瞬间切换状态,直到断电的延时时间到,回复到初始状态。  上述前面两种触头和后面两种触头分别为通电延时线圈和断电延时线圈的触头。

不知道上面的理解或表达是否正确?谢谢各位参与!

网友A:
越说越糊涂,还是各买一个回来试试你就会发现原来是如此的简单!!

网友B:
1、通电延时,是线圈通电那一刻,开始计时,到设定时间触点动作;

2、断电延时,是线圈断电那一刻,开始计时,到设定时间触点动作;

网友C:
时间继电器的触头不只有延时动作触头,还有瞬动触头.

网友D:
楼主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E:
常闭,常开嘛。。。。

网友F:
楼主的理解是对的!!!

常用的是通电延时

网友G:
楼主所言极是!支持了!

网友H:
楼主的分析很对,对于延时继电器分为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又分为常闭和常开,这个主要在延时继电器内部结构设计不一样,延时继电器有可以叫做时间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增加了一个定时功能,时间一般有一个选择期间,有些延时继电器,有好几个铭叠加在一起,你只需要选择什么范围段,在范围段内设置好就可以,比如有0-30ms 1-5S等等。

延时继电器的结构图可以参考:

网友I:
引用 网友B:
1、通电延时,是线圈通电那一刻,开始计时,到设定时间触点动作;2、断电延时,是线圈断电那一刻,开始计时,到设定时间触点动作;

还是刘老说的通俗易懂啊 @

网友J:
     时间继电器有延时闭合与延时断开两种,通电延时即为延时闭合,是指线圈通电时触电并不闭合。而是当到设定时间时触点才闭合;断电延时即为延时断开,是线圈断电时触点并不断开,而是到设定时间触点下闭合;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网友B 的回复内容:1、通电延时,是线圈通电那一刻,开始计时,到设定时间触点动作;2、断电延时,是线圈断电那一刻,开始计时,到设定时间触点动作;还是刘老说的通俗易懂啊 @

是这样理解的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 ...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时间继电器的触头不只有延时动作触头,还有瞬动触头.

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

网友N:
楼主的理解是对的!!!学习了

楼主:
忘了给分了,真是不好意思。

如果能补分给你,请告知方法,谢谢!

网友B:
1、通电延时,是线圈通电那一刻,开始计时,到设定时间触点动作;

2、断电延时,是线圈断电那一刻,开始计时,到设定时间触点动作;

3、断电延时用在断电后需要延时操作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