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典型应用

楼主(2012-02-08):
各位大侠,本人有一个关于高速计数应用方面的案子,因为没有实际应用过,只是知道一般的高速计数模块可以实现计数、测量和定位等功能,但对具体都应用在哪些场合,在各个场合都有哪些需求等方面知之甚少,所以想麻烦各位坛友能分享一些与行业应用相关的需求,主要是哪些典型场合要用到高速计数功能,用高速计数完成什么任务等,如果有简单的工艺描述更好!其他的关于应用过程中的问题,应用的PLC产品、高速计数模块等等也可以分享一下!
 是不是挺假的,没办法,确实需要各位专家的帮助,先谢谢了!
 非诚勿扰!

网友A:
我做过的一个案例是用在包装设备上,主电机有个编码器,靠测量发出的脉冲个数来判断机械位置,别的机械部分随动,比如封口,印刷,等等,这个计数值用来和设定的值比较进行输出,来控制随动机械动作的。

网友B:
由编码器组成的张力闭环控制系统,要用PLC的高速计数器输入张力信号。

网友C:
我用过的是西门子S7-=200的。用来计流量计的脉冲数。也就是用高速计数器和中断的手法来计数,从而计算出流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与分享!

是不是高速计数的应用都很简单啊,除了计数,测量等功能外,有没有一些相对不常见的应用?

如果有高速计数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分享一下吆!

网友D:
//每日擂台结帖标志//

楼主:
顶一下,沉底了!

还有更多的分享吗?

网友E:
高速计数器故名思义就是速度相对较高的计数器,它与普通的计数器的区别就是它的功能比较多,而且在多数PLC中它的计数工作与系统程序运行周期是无关的,所以我经常会将它与编码器配合使用,进行脉冲计数或相位差计数,虽然其它的计数器也能实现这些功能,但在速度较高的场合就使用高速计数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