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扫描周期的问题

楼主(2012-02-08):
请问各位高手,我有2台FX3U的PLC,程序是一样的,放在同一台设备上,但是扫描周期却不一样,一台50ms,一台却有100多ms,程序只有800步,PLC上只挂了个FX2N-485BD的模块,程序里用了2次RS指令,PLC内存清了好几次都没有用,找来找去也不知道是什么影响了扫描周期?请指教

网友A:
呵呵;这个是不一定的,比如一台你执行了RS指令,另一台条件不成立,这样周期就会差很多;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B:
比如一台你执行了RS指令,另一台条件不成立,这样周期就会差很多;

这个说法很合理!

网友C:
干嘛非得纠集在这几十毫秒上,你的工艺要求很高么。。。

楼主:
是贴标签的机器,2台设备的运行情况都是一样的,但是产量差很多,因此一直在找原因,发现他们扫描周期差很多,2台PLC互换一下,产量少的那台产量就上去了,于是怀疑是扫描周期的问题

网友D:
机器的扫描周期与机器的工作环境也有关系。如果温度过高,会降低CPU的工作速度,引起扫描周期变长。

网友E:
直接把RS指令条件都不激活,看看扫描周期是否接近。如果是,那就与通讯关联较大。

网友F(2016-01-21):
这个问题在编程过程中经常遇到,不知如何才能缩短程序的扫描周期

网友G:
800步的程序竟然可以运行出50毫秒。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复杂跳转循环了。什么情况非要plc在一个周期里面完成不可?常规2k程序几毫秒。感觉程序结构已经有问题。我用2N的最大的扫描也只有12毫秒,2点几k的程序。

还来个100毫秒。不禁令人怀疑这plc是不是山寨的。

网友H(2016-11-12):
从你的情况来看,最大的可能就是与FX2N-485BD有关,现在市场上有太多的高仿产品,其功能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通讯速率上就会比正品差很多!PLC的CPU这一块是没办法仿的,所以CPU本身的问题可能性不大。所以,我的判断是FX2N-485BD的通讯板不是正版的。

网友I:
大家说的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J:
请各位大声提供一份三菱ST语言学习资料或例程的;邮箱734258576@qq.com

网友K:
这个问下三菱公司的看具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