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电压反馈可以给两个模拟量输入模块吗?

楼主(2012-02-08):
A柜给电位器供0-15v,抽取0-10v作为反馈,又同时将这0-10v给到B柜BMXAMI0410模拟量输入模块,这样可以吗?在运行中会出什么问题,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A:
可以用一个一分二的隔离模块,将0-10V反馈分成两个信号,1个给A柜,1个给B柜。

网友B:
这样容易出现问题,同时还要考虑负载问题,如果其中一个负载出现问题,会影响另外一个,所以建议你加一个隔离模块,一路电压输入两路电压输出,这样既安全又不互相影响。

网友C:
1, 电位器给定的输入阻到两个模块可以

2, 要注意你的两个输入电压都一样吗, 从0-15V中抽取的0-10V 为反馈要是超过10V 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D:
我觉得以同一电压反馈供两个模块输入不太合适,首先两个模拟采集快的参数是否相同,如果不同我认为两者之间会相互影响。同一反馈 在运行中出现故障或误差的话,会同时影响A、B柜的正常工作。我觉得最好采用单独反馈为好。

网友E:
两个独立电源加双联电位器,既经济又可以相互隔离。

网友F:
用一个双联电位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样容易出现问题,同时还要考虑负载问题,如果其中一个负载出现问题,会影响另外一个,所以建议你加一个隔离模块,一路电压输入两路电压输出,这样既安全又不互相影响。

如果信号电压衰减在可接受的范围,也可以这样做,考虑楼上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两个独立电源加双联电位器,既经济又可以相互隔离。

网友I:
用一入二出的隔离栅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一入二出的隔离栅就可以了

网友K:
菲尼克斯的,进一出二解决

网友L:
只要你的电位器功率足够大,电位器电阻足够小,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