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30故障!!

楼主(2012-02-08):
22KW变频器带的炉台风机,经常报A0501,A0503,A0505,上次遇到自动启动后频率达不到给定频率60HZ,到36HZ是就报A0911,且频率在20--36HZ波动,电流过载,手动加频率到60HZ后正常,求高手指点怎么回事????

网友A:
可以查看MM430手册,里面有这些报警代码出现原因和处理方法。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searchText=MM430

网友B:
分析:作为硬件部分应该是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试试调整相关参数看看能改善吗!

--------------------------------------------------

北京中关村西门子售后服务中心: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C:
参数设定,研究一下,

昨天我公司一丹佛斯变频器从恒转矩改为变转矩就不报警了,以前老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