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重叠窗口

楼主(2012-02-08):
该页面是三菱F940的一个重叠窗口,利用D1赋值进行弹出。但是用GT designer2转换成GT1055的触摸屏程序后,本画面不能正常弹出,通过PLC监控D1也进行了正确的赋值。

另外对于GB132的功能,本人也是不清楚。本程序每个重叠画面都有一个GB132多用途开关,烦请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手头有GT Designer2的用户手册吗?或者向技术支持咨询一下!http://www.meas.cn/    F940与GT1055不是一个系列,用法当然不一样;看看是否属性设置窗口?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150画面经过F940模拟确定是D1赋值150自动切换出来的。但是150画面的属性是基本画面。是不是GB132的作用是将基本画面改变成重叠窗口的呢?

下面烦请查看截图。

网友B:
这些都是对于GB132的设置,另外有对于D1软元件的属性设置吧,在这个里面才能设置按下弹出操作。

网友B:
如下图,松下的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C:
三菱触摸屏重叠窗口  没用过三菱的

网友D: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网友E(2012-03-15):
试试吧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