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 电机控制

楼主(2012-02-08):
我现在做的SVPWM应用在电动车上,基于2个原理: 1.扇区内细分角度采用矢量分解的方式 Ta = 2/√3 * Mi * T * sin(π/3 - α) Tb = 2/√3 * Mi * T * sinα (0<= α<= π/3)(Mi = V/Vi) 2.调整电压输出角度,使电流相位与电机反电势同相位,来实现MTPA(即最小电流最大扭矩) 请问: 1.我知道我这不是FOC,但是也应该不是V/F,对吧?具体是属于行业中哪一种方式? 2.其他都还好,但是匹配某些电机时,在中速段,跟车架很容易形成共振噪音,为什么呢?

网友A:
你的电机反电势是怎么算的

网友B:
是啊!反电势相位是怎么得到的?实测还是估计?有Hall等反馈吗?

“使电流相位与电机反电势同相位,来实现MTPA(即最小电流最大扭矩)”———如果控制对象是电流矢量,即做了电流闭环,那就是标准的FOC控制!如果控制对象只是电压矢量,且电压的幅值与电机转速成比例关系,则可视为V/F控制。

扇区内矢量分解方法基本正确,不过Ta,Tb不要搞反,万一反了,扇区内矢量是反转的,会引起不必要的波动。

车架振动,我的电动自行车在启动加速阶段也有辐条的振动,这和电机的运行频率与车架等的共振点等可能有关。

楼主(2012-03-12):
很抱歉,最近出差,没有办法关注论坛。

电机反电势:Hall信号

电流相位:3相其中一相的电流采样反馈

Exp: 我用C相Hall信号和C相电流相位,做比较,如果电流相位滞后“Hall角度+固定经验角度”,我就把SVPWM输出的相位向前调整,反之,向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