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400怎么将程序导出?

楼主(2012-02-0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没有设置密码的话,可以上载程序就可以。

网友B:
在Step7环境下建一个s7-400文件,然后打开该文件-菜单-PLC出现下图后上载即可,千万注意不要下载

网友C:
set PG/PC 网络接口,打开STEP7 新建一个项目,上传程序,设置好站点和槽号

网友A:
还没有解决,这个是软件最基本的操作,你去看下《深入浅出西门子S7-300》这本书就知道了。

网友D:
首先打开step7  新建一个项目不用组态。 然后连接plc    点击step7 菜单栏PLC按钮  点击  将站点上传到PG  出现一个对话框  点击显示按钮 如果有可访问的节点  则说明通讯成功 然后点击那个可访问的节点  在按确定

网友E:
上载程序的方法有很多中

网友F:
1、分别打开各个子程序

2、选择文件下面的 生成源,

3、保存。

网友G:
   同意二楼主的说法,图文并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