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有奖征文参赛贴)线缆/管材计米印字机色带进给装置改进

楼主(2012-02-08):
线缆/管材色带计米印字机色带进给装置改进

一,背景技术

    当前,国内线缆/管材行业所使用的色带热印计米印字机,其色带都采用被动进给,即通过印字轮在线缆/管材上压印时的牵引和出口处色带收集管的负压吸力拖动进给,而色带盘的停止则靠摩擦力实现。这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着明显的缺陷:1,色带盘重量要轻,否则极易拉断,这就决定了色带的长度不能太长,目前使用的色带长度为1000m~1500m;2,因为长度短,在连续生产过程中换色带的次数相当频繁,以50m/min的速度计算,平均不到30分钟就换一次,效率低下;3,因为色带盘靠摩擦力停止,进给色带长度不能很好的控制,经测试,一般是消耗的色带长度和通过印字轮的线缆/管材长度相当,相对成本高;4,色带被动进给过程中(尤其是生产速度较快时)易滑带,翻转导致断带,以及频繁的换带,使得线缆/管材上缺印/漏印多,影响产品质量。

    而现有国外的线缆管材色带计米印字机色带自动进给装置,采用直流伺服电机和直流电机驱动装置,可实现快速响应自动进给/反卷,但不方便根据生产速度对进给速度进行调节;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其快速的自动进给/反卷方式使色带容易折绕,拉断,可靠性不高,且马达始终处于正/反运转中,不经济;而整套设备更是售价高达10万人民币以上。

二,设备改进目的

    改进旨在提升产品(印字)质量,提高生产效率,节省人工和材料成本,降低操作工人劳动强度。

本发明配套于传统色带热印计米印字机,实现色带主动进给,且进给最大速度可调。

   与传统色带热印计米印字机色带被动进给相比较,本发明有如下优点:1,可以使用长度超过13km的色带盘,大幅度减少换色带盘次数,保证生产的连续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2,按需主动进给,大大减少色带消耗,经测试,消耗的色带长度和通过印字轮的线缆/管材所印字符长度相当,大大降低了色带成本;3,设备运行可靠,断带率几乎为零,基本避免生产过程中的缺印/漏印现象,产品质量提高;4,按生产速度调节最大进给速度,相对能耗低;5,与国外的线缆管材色带计米印字机色带进给装置对比,本发明采用交流电机和减速机构,变频器调速,可实现快速响应自动按需进给/反卷。并在实际使用中,根据生产线速度设定最大自动进给/反卷速度,保证色带不易折绕,拉断,可靠性大幅度高,且马达始终按需进给,经济性好,操作调试方便;6,设备制造成本可控制在1万人民币以内。

三,本产品工作原理

      装置动作过程及控制方法:记米轮在摩擦力作用下开始运动,通过链条带动印字轮(1)运动,印字轮上的印字块转动过程中挤压色带,在缆上印字,同时印字块在印字过程中拉动色带运动,传感器(3)检测到色带时开始放带,当印字带高度高于传感器(4)的高度时,电机停止运动,当印字带高度低于传感器(4)的高度时,电机运动,开始放带。普通方法都是被动拉印字带,当印字块脱离缆表面时,由于惯性作用,印字带将被回收管(7)吸入,造成浪费。现在采用本产品采用变频控制,控制大盘色带(1)的进给,依靠气压张力控制系统(5)给色带提供稳定的张力,使张力略大于等于回收管吸力,使色带在不接触印字块时不被回收管(7)吸入,节约印字带。

                            图一

产品电器部件:

  为了适应线缆行业生产连续性要求,电器部件均采用进口品牌 西门子,欧姆龙等。采用进口高性能传感器,消除灰尘对传感器检测的影响,消除误动作。采用高性能三相异步电机,减速器,确保产品稳定可靠。

四,本改进的实际成效

    经过实际使用测试,本改进完全达到预期目的,提升了产品(印字)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幅节省人工和材料成本,降低了操作工人劳动强度。以下为实际测试结果:

传统印字机

增加本发明的新型印字机

带现有国外的色带进给装置的印字机

可用色带盘长度

1.5km

>=16km(目前使用过的长度)

>=16km(目前使用过的长度)

可印线缆/管材长度(色带成本)

1.5km(高)

32~48 km(取决于印字字符长度)(低)

32~48 km(取决于印字字符长度)(低)

可持续使用时间(50m/min生产速度)

20~30分钟

600~1000分钟

600~1000分钟

断带次数

极少

较多

缺印/漏印次数(印字质量)

多(差)

极少(好)

较多(差)

换色带盘次数(50m/min生产速度)

平均1/12小时

平均1/12小时

生产效率

较低

工人劳动强度

较大

装备可靠性

较低

装备经济实用性

五,后记

    在一般规模的线缆/管材生产厂家,热印色带是易耗原材料之一,年使用量几十万元。使用传统的小盘色带浪费很多,工人劳动强度大,本改进利用经典的负压原理通过简单适用的电气控制达到预期目的。实际使用效果良好,属于小投入但回报较高的改进,并因为成本低廉迅速在国内同行业得以推广使用。并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网友A:
工控人生军团首席前来祝贺楼主!

楼主:
谢谢军团长,偶是属于抛砖引玉的。如我在活动帖所说,这个属于科技含量低但是实用性良好的工作成果,对于在中小企业工作的同行或许有些启示意义。期待更多佳作出现。

网友B:
特地来支持~~~1111

网友C:
这样的案例很好,这次活动后建议统一收藏。以便后续人们学习。

网友D:
很好,学习了。我在线缆行业工作了9年没想到要改进。惭愧啊!我单位基本上以喷码为主,我没想周到。能否把传感器型号发给我,我的邮箱是lulimingluliming@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学习了。我在线缆行业工作了9年没想到要改进。惭愧啊!我单位基本上以喷码为主,我没想周到。能否把传感器型号发给我,我的邮箱是lulimingluliming@163.com

比较好点的,KEYENCE  FS-V21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