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 11KW 恢复出厂值时出现‘err’故障

楼主(2012-02-08):
台达VFD-B 11KW 恢复出厂值时出现‘err’故障

0-07=0

0-08=0

0-02=9   初始化,出现err

其他参数都能写进。机器也没加密码。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在变频器停机状态时设置如图中红色方框显示的参数。

网友B:
那00-02=10试过吗?你的说明书太新,老的B系列没有9选择

网友C(2012-06-23):
00-02=10是针对工频频率60HZ的国家和地区,

00-02=9是针对工频频率50HZ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