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与电度表不同

楼主(2012-02-08):
我们这循环泵的电流是20A,按公式计算应是20*1.73*380=13148,但是电度表读数只有十分之一,现在CT正常,电流表正常,电机正常,用的是ABB ACS510变频器,领导问为什么?我很郁闷,求求大家。

网友A:
你计算的是KW,电表读数是KWH,概念不一样。

网友B:
13148是什么数?按你的计算是测量瞬间的视在功率。13KVA这个数能说明什么呢?对电能计量无任何意义。电能计量的是有功功率对时间的积分,你的13KVA不包括时间。13KVA中有功率因数、有功功率,任何用电设备的耗电量不是定值,是随负载和环境变化的。所以我历来强调耗电量不是测瞬间数据就能计算的,耗电量不是算出来的,是电能表计量的结果。

网友C:
顶下

动平衡机
点检仪
www.aicmonitor.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的是KW,电表读数是KWH,概念不一样。

1、“按公式计算应是20*1.73*380=13148”,是视在功率,不是用电量;

2、“但是电度表读数只有十分之一”,也不对,应该是读数减去上次的读数乘变流比,就是这段时间的用电量!

网友E:
变频器的谐波引起的测量误差

网友F(2014-09-03):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的谐波引起的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