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WICC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2-02-08):
电脑做了系统后,重安装了WINCC,打开成这个样子的,不能新建工程,哪位朋友熟悉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黄工,你的这个软件应该是wincc flexible软件,不是wincc,你打开的是wincc flexible仿真运行运行软件,不是wincc flexible运行软件,wincc flexible软件分为wincc flexible 200*和wincc flexible 200*runtime安装包,你新建项目需要打开wincc flexible 200*新建项目,wincc flexible 200* ----用来组态HMI画面的软件;wincc flexible 200* runtime----用来对编辑好的HMI项目进行模拟调试的软件工具。

(注:200*,最新版本为2008 sp2版本,有2005 2007版本)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热心回答,我在程序中没有看到编程软件,只有runtime之类的,我安装是选择的全部安装,怎么会没有呢?

楼主:
并且问一下,TP270 6寸屏拷贝下来的画面程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都有哪些文件组成的工程夹,什么格式?最好能给切个图上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热心回答,我在程序中没有看到编程软件,只有runtime之类的,我安装是选择的全部安装,怎么会没有呢?

安装完以后,应该是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新建wincc flexible项目画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且问一下,TP270 6寸屏拷贝下来的画面程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都有哪些文件组成的工程夹,什么格式?最好能给切个图上来,谢谢。

项目文件图片:

网友A:
项目仿真系统打开图片:

网友B:
黄工,我们的弟兄解答如何,系统做了后肯定要丢东西的,授权没有导出来就容易你的这样问题,看是否已经按我的弟兄说的处理了。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黄工,我们的弟兄解答如何,系统做了后肯定要丢东西的,授权没有导出来就容易你的这样问题,看是否已经按我的弟兄说的处理了。内容的回复:

恩,是这样的,兄弟们很热心,也很耐心,非常谢谢,我安装后程序里面没有这个选择项,并且电脑启动时弹出如下信息,不知道是没有完全安装还是因为没有授权?

楼主:
重新安装了一遍,仍然打不开,提示上面的画面,自动关闭,有碰到的朋友吗?西门子厂家说让从做PC系统,再次安装,需要这么费周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安装了一遍,仍然打不开,提示上面的画面,自动关闭,有碰到的朋友吗?西门子厂家说让从做PC系统,再次安装,需要这么费周折吗?

有些时候就是这么麻烦,可能是软件兼容性问题,你使用的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内容:重新安装了一遍,仍然打不开,提示上面的画面,自动关闭,有碰到的朋友吗?西门子厂家说让从做PC系统,再次安装,需要这么费周折吗? 有些时候就是这么麻烦,可能是软件兼容性问题,你使用的什么操作系统。

XP的,西门子还说重做系统,要用干净版的,不能有播放器,还这么邪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引用 楼主:重新安装了一遍,仍然打不开,提示上面的画面,自动关闭,有碰到的朋友吗?西门子厂家说让从做PC系统,再次安装,需要这么费周折吗? 有些时候就是这么麻烦,可能是软件兼容性问题,你使用的什么操作系统。 内容的回复:XP的,西门子还说重做系统,要用干净版的,不能有播放器,还这么邪乎??

可能会与影音风暴冲突,使用ghost版也安装成功,这是不一定的,你使用纯净版安装试试。

网友A:
回头去写一篇wincc flexible安装步骤和技巧的博文。

网友D:
高人太多,不好插话,安装时没有提示吗?

授权网上多得是

楼主:
对:hit_mhl关于高人太多,不好插话,安装时没有提示吗?授权网上多得是内容的回复:

安装时,全自动的,我也没有插上话,一路直到提示电脑重起。

网友E: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