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0-L30R,PLC编程口被设为“通用通信”后,就无法连接了,求助

楼主(2012-02-08):
如题:

松下FP-X0-L30R,

PLC编程口被设为“通用通信”后,就无法连接了,求助,原来是“计算机链接”

网友A:
楼主设置回原来的还能通讯上吗!

楼主:
我设置的是PLC里面的,现在不能链接,没法恢复呀

网友B:
你把PLC上面的小开关,打到编程状态。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C:
你把PLC上面的小开关,打到编程状态。就可以连接了

楼主:
是呀,我怎么没想到,明天试试,

谢谢大家了,谢谢万能的坛!!!

网友D:
楼主,你给自己找了个不小的麻烦

网友D:
你把编程口设置为通用通讯,并且下载进去了,那么这个口就是通用通讯了,因为计算机上默认的是计算机链接,所以你就再次下载的时候,下载不进去了,并且,L30R,只有这一个编程口,没有USB口可以用,所以,我说你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网友D:
如下,下载通讯设置中没有通用通讯设置

楼主:
黄工好,昨天我在连接威伦的屏,不小心改了这里,确实搞了两个小时到下班没搞定,我想总不能要拆机吧,

昨天晚上我看了3楼和4楼的建议,觉的有道理,

把PLC打到编程模式时,PLC不运行,这时寄存器里面的值就不会被读出来,应该还是初始化状态,还可以通信。

我找了所有的方法都不能通信,我想松下肯定会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拆机,那他们产品就做失败了,

所以今天我早早来到公司,试了一下,果然可以了,很感谢“通讯网 ”“EBN战略军团-xclcb ”“青岛黄工 ”等各位朋友的支持。

网友D:
对:degage_liu关于黄工好,昨天我在连接威伦的屏,不小心改了这里,确实搞了两个小时到下班没搞定,我想总不能要拆机吧,昨天晚上我看了3楼和4楼的建议,觉的有道理,把PLC打到编程模式时,PLC不运行,这时寄存器里面的值就不会被读出来,应该还是初始化状态,还可以通信。我找了所有的方法都不能通信,我想松下肯定会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拆机,那他们产品就做失败了, 所以今天我早早来到公司,试了一下,果然可以了,很感谢“通讯网 ”“EBN战略军团-xclcb ”“青岛黄工 ”等各位朋友的支持。内容的回复:

呵呵,恩,对的,不在运行状态,通讯口都用计算机链接。

网友E:
//每日擂台今日结帖标志//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

网友E:
本帖问题已解决,奖励到此结束

网友F(2016-12-07):
给力,楼主也很给力。需要这样的楼主

网友G:
新手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及各位大侠的群策群力

网友H(2018-01-01):
楼主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和你是一样的,现在是切换到编程模式也是连接不上,电脑和plc连接不上

网友H:
最后出现无法连接的提示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把PLC上面的小开关,打到编程状态。就可以连接了

现在我切换到编程模式也是连接不上,还有办法解决不?

网友I(2018-05-17):
同样的问题,也被我几天与遇上啊!真心感谢这个论坛,也感谢这一群好朋友!

楼主(2018-07-31):
换根线试试吧,确认下电脑串口有没问题

网友J(2019-08-25):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你把PLC上面的小开关,打到编程状态。就可以连接了 内容的回复!现在我切换到编程模式也是连接不上,还有办法解决不?

我也刚装了,情况和你的一样。我的com楼没有感叹号,但线是网上的母头转USB接口,驱动装的是这条线的驱动,这个com口看不到松下的英文。搞了一天了,还是不行,急!有大神知道原因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