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2P和3P漏电断路器,2p上端是380v和地线,3p是三相电,我从2p

楼主(2012-02-08):
现有一2P和3P漏电断路器,2p上端是380v和地线,3p是三相电,我从2p下端(380V一相)接出一根线加一个负载,另一端接在3p上(两线不是一相),合不住断路器,以漏电形式跳闸,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楼主是2P的合不上还是3P的合不上

网友B:
按楼主的意思我画了一张图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二个开关不能都合闸,只能合一个开关。

网友C:
我猜是3P开关跳闸,首先楼主描述不清,单相和三相有点分不清,另外零线和地线不是一回事,特别是在有漏电保护开关的情况下!

3p是漏电开关,会跳闸是因为漏电保护,简单的说:流出的等于流入的,3P的线不能和别的开关混用混用后由于不平衡而跳闸

网友D:
楼主回来啊 你说的不清楚啊

2P的上端是380V???是一根相线一根地线吧(N和PE腰分清)描述错了吧

楼主:
对:zhxl198808关于楼主是2P的合不上还是3P的合不上 内容的回复:

都合不上

楼主:
对:a30788603关于按楼主的意思我画了一张图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二个开关不能都合闸,只能合一个开关。 内容的回复:

为什么不能都合闸,合一个也不好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不清楚啊2P的上端是380V???是一根相线一根地线吧(N和PE腰分清)描述错了吧

嗯,我的错,是一根相线和一根地线,不过应该能看明白吧!

楼主:
对:今生缘关于我猜是3P开关跳闸,首先楼主描述不清,单相和三相有点分不清,另外零线和地线不是一回事,特别是在有漏电保护开关的情况下!3p是漏电开关,会跳闸是因为漏电保护,简单的说:流出的等于流入的,3P的线不能和别的开关混用混用后由于不平衡而跳闸内容的回复:

不,在引出的两根线和负载之间我加了一个2p普通的断路器,一开始漏电的都先合上了,然后我一合这个2p的断路器一看俩漏电的都跳了

网友F:
3P的漏保零序电流检测出不是零,当然要跳闸,如果不跳才怪呢。如果在3P开关上接出2相就不跳了。纠正你的错误:2P开关的上端接的不是380V和地线,应该说是接一根相线,一根零线,既单相220V电源。

网友G:
这种使用方法不对,你直接换个4P带漏电保护的就行了。

网友H:
 //每日擂台11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奖励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