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反馈信号断线后低频运行实验

楼主(2012-02-08):
  1. 验证PID功能
HD700变频器具有闭环控制PID功能,可以进行多种“恒定”控制。试验中我们选择AI1为反馈通道,AI1输入模式选择4-20mA电流信号(断线不报警),AI1接收信号发生器的4-20mA电流信号作为反馈。参数设置如下表:

按上表设定参数后运行变频器,调节电流信号,输出频率实时变换,符合PID特性。
  1. 观察反馈信号断线后频率变化情况
将反馈信号调节到4mA以下,变频器输出频率一直上升到最大频率50Hz。
  1. 使用二进制模块变化频率源

    HD700系列变频器有多个高级模块,可实现多种功能。二进制模块功能框图如下:

如上图所示改变个、十、百位输入值,可以输出0-7数值,设置p16.18(二进制运算模块结果偏置),输出范围会更宽。输出结果为P16.22的值,用户可以自由查看。P16.19(二进制运算模块功能选择)可以选择任意未受保护的参数。
熟悉了二进制模块功能后再设置以下参数:

      4.逻辑模块的运用

设置上表参数时,我们发现P16.15、P16.16、P16.17均只能输入0或1,怎样将断线信息转化为二进制模块的输入呢?我们发现P8.14(电流给定断线指示)的值能及时反馈是否断线,未断线P8.14=0,断线时P8.14=1。P8.14的值是变化的,还必须经过转化才能作为二进制模块的输入。我们可以应用可编程逻辑模块将其转化,可编程逻辑模块的功能框图如下:

由图可见,整体上逻辑模块为“逻辑与”。但模块的两路输入均自由可选,输入条件和输出结果均能取反,输出还能设定延时时间,输出功能也自由可选,极为灵活方便。我们可以应用逻辑模块把断线信息和二进制模块连接起来,把断线指示P8.14的值作为输入1,输入2选择任意一个位参数,在此我们选择P12.01(变频器状态),再按下表设置参数:

设置好以上参数,运行变频器,调节反馈信号发现:当反馈信号大于3mA时,输出频率按PID特性变化;小于3mA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为5HZ,此时查看P1.01=5,达到试验目的。
当反馈信号大于3mA时,P8.14=0(电流给定断线指示),逻辑模块的输出结果为1,二进制模块的输入依次为(1 1 1),输出结果P16.22=7+1=8(1为偏置),此时频率源P1.01=8,即为自定义给定。
当反馈信号小于3mA时,变频器判断反馈信号断线,P8.14=1, 逻辑模块的输出结果为0,二进制模块的输入依次为(1 0 0),输出结果P16.22=4+1=5(1为偏置)P16.22=5,此时频率源P1.01=5,即为串口通讯给定。由于串口给定频率连接到P4.01,P4.01的出厂值为5HZ,故断线后,变频器输出频率为5Hz。

【经验小结】:
合理运用HD700变频器的高级功能模块,可以实现多种控制功能,可以为客户省去大量外部控制电路和元器件。